编译错误 延时函数缺少函数原型怎么办?

楼主(2023-08-06):
“Delay500ms”缺少函数原型

网友A:
就一句话的事情对你来说就那么困难吗?void Delay500ms(int);

网友B:
void Delay500ms(int j)
{
  while(j) j--;
}

就这么自己做一个自定义函数就可以了, 延时不够,再加几层循环.

网友C:
自己写一个函数

网友D:
只有调用没有函数原型,得自己写一个延时函数。

网友E:
这种入门级别的函数,缺少就自己写
不想自己写,可以直接到STC的下载器那复制
如果复制都不会................

网友F:
写一个呗,一个for循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