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树系统浅析

楼主:
本帖主要是讨论stm32F103系列IC,同类的stm32的时钟树系统与F103系列相差不大,可做参考由于本人能力有限,难免会出现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时钟是一颗ic的心脏,为程序执行提供基础步调;可以说,一个单片机的性能强不强,与时钟频率直接挂钩;
下面我们现在简单介绍一下STM32F103系列的时钟树,参考附件截图;

STM32F10xxx参考手册RCC章节中可以看出,时钟树包含两个外部输入时钟,一个外部输出时钟和两个内部振荡时钟;
两个外部输入时钟分别是:HSE,LSE
一个外部输出时钟是:MCO
两个内部振荡时钟分别是:HSI,LSI
还包含了PLL锁相环和预分频器,这些共同组成了整个F103的时钟树系统;

我该如何配置时钟呢?以打开gpio时钟为例:
第一步:等待HSE,LSE,HSI,LSI起振,起振成功之后,配置PLL Source和PLL MUL;
第二步:设置SYSCLK Source,可以默认设置PLL;
第三步:设置AHB总线预分频系数,使其总线频率不超过72MHZ;
第四步:设置APB1和APB2总线预分频系数,使其总线频率不超过最大总线频率72MHZ和36MHZ;
第五步:打开GPIO时钟使能,使其能正常工作;

这样我就配置好了一个时钟,下面是代码示例:
/* enable lse clock*/
hw_rcc_set_lse_enable(true);
hw_rcc_lse_wait_ready();

/* enable lsi clock */
hw_rcc_set_lsi_enable(true);
hw_rcc_lsi_wait_ready();

/* enable hse clock */
hw_rcc_set_hse_enable(true);
hw_rcc_hse_wait_ready();

/* open hsi clock */
hw_rcc_set_hsi_enable(true);
hw_rcc_hsi_wait_ready();

/* configure pll clock source */
rcc_set_pll_multiplication_factor(clock->pll_mul);
rcc_set_pll_source(clock->pll_source);

/* enable pll clock */
hw_rcc_set_pll_enable(true);
hw_rcc_pll_wait_ready();

/* configure anb,apb1,apb2 prescaler */
rcc_set_hpre(clock->ahb_prescaler);
rcc_set_ppre1(clock->apb1_prescaler);
rcc_set_ppre2(clock->apb2_prescaler);

/* set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et_sysclk_source(clock->sysclk_source);

/* enable gpio clock */
hw_rcc_apb2periph_clock_enable(RCC_APB2ENR_IOPAEN, IOPAEN);
hw_rcc_apb2periph_clock_enable(RCC_APB2ENR_IOPBEN, IOPBEN);
hw_rcc_apb2periph_clock_enable(RCC_APB2ENR_IOPCEN, IOPCEN);
hw_rcc_apb2periph_clock_enable(RCC_APB2ENR_IOPDEN, IOPDEN);
hw_rcc_apb2periph_clock_enable(RCC_APB2ENR_IOPEEN, IOPEEN);
hw_rcc_apb2periph_clock_enable(RCC_APB2ENR_IOPFEN, IOPFEN);
hw_rcc_apb2periph_clock_enable(RCC_APB2ENR_IOPGEN, IOPGEN);

另外在时钟树上,发现cortex系统时钟只有AHB时钟的1/8,也就是说72M的系统时钟下,内核只有9M的速度,与内核相关外设最大时钟频率只有9M。

配置时钟树,需要按照参考手册上的来,不能超过各个总线的最大时钟频率的限制;
可以通过标准库和HAL库已经提供了相关的初始化接口,直接就可以配置到最大的速度;
也可以通过STM32CubeMX这种图形化工具自己来配置各个时钟,直接生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