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如何编辑已经烧录好的程序?

楼主(2023-08-06):
stc  不会搞有一个电疗数控器芯片是stc12c5202  问题是他一直报警  设置键和确认键都可以使用但是一秒后立即报警  查了半天也找不出报警原因  可控硅  取市电信号电路都没问题  想尝试重新烧写重新编辑   没搞过不会  在网上查是用串口下载这个芯片还挺特殊sop18没查到相关资料  我keil是否可以编辑  手上有ch343和st link  是否可以用 兄弟和师傅有相关教程给发一份

网友A:
有源码,可以自己修改。没源码,自己可以编写,用KEIL。 电脑有串口-ttl或usb-ttl,就可以下载程序到芯片。。

网友B:
除非你很懂程序,不然越搞越坏。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不会是程序出错,像是误报警。要根据电路原理查触发报警的根源。stc12c5202的SOP18封装与SOP20封装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少了P3.2、P1.3两个IO,其它功能相同。

网友D:
报警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如果是程序的问题,就不会报警,按键也不起作用的了,找到“电疗数控器”的说明书看看,报警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再查查吧   重新编写不是问题只不过是玩玩而已   想也是像楼上说的那样 控制都好使应该是误报警  但是想不到什么条件会找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