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BLOCK时钟调试

楼主:
有点误差

网友A(2023-08-07):
要想时钟精度高,可以用专门的时钟模块,或者用WIFI同步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想时钟精度高,可以用专门的时钟模块,或者用WIFI同步时钟。

这积木方式编程连键盘都省了

网友C:
自己写程序,并使用晶振(普通)可以做到日差<1秒。
自己先做,做不到日差<1秒时,我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