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5306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能不能从哪个引脚获取实时电量来显示

楼主(2023-08-07):
电路里用到ip5306。。想用单片机检测电池电量然后oled显示,现在用的分压电阻来检测,但是在充电的时候电量是虚高的,,所以显示不准确,问一下能不能从5306的哪个引脚获取实时电量来显示

楼主:
5306自带的led电量显示是方波信号,能不能使用,具体怎么样的思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5306自带的led电量显示是方波信号,能不能使用,具体怎么样的思路呢

测出 led1, led2, led3 在 25%,50%,75%,100% 的逻辑关系,使用时读出状态再在oled显示。

网友B:
也碰到这个问题,关注

网友C:
读取2,3,4脚的电平组合,可以得到4种电量。但得不到连续电量。

网友D:
可以得到5档电量,但是似乎你想要更精准的,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E:
4 灯模式
充电
电量C(%)              D1           D2          D3          D4
充满                         亮            亮           亮           亮
75%≤C                     亮            亮           亮    0.5Hz 闪烁
50%≤C<75%           亮            亮       0.5Hz 闪烁     灭
25%≤C<50%           亮       0.5Hz 闪烁    灭             灭
C<25%             0.5Hz 闪烁      灭           灭             灭

网友F:
选 带IIC 的IC
用IIC读取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