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路板的高压地和低压地不能接到一起?

楼主(2023-08-07):
高压地与低压地问题

网友A:
等电位相连,但不能直连;除非有9条命!

网友B:
高压地因为功率问题不能随便接,低压地不接高压地悬浮起来抗干扰能力更好。

网友C:
主要还是考虑低压器件工作的稳定性。因为地铜皮也有电阻,所以各点地电压并不总是等于0,用示波器看高压大电流的地也会有各种扰动和脉冲,这个会干扰甚至烧毁低压那边的器件。所以不能直连,至少都得加磁珠连接。

网友D:
高压有多高?几十万V?

网友E:
是出于安全考虑。

网友F:
会爬电的,要么会爆。

网友G:
安全问题,以及接到一起会产生干扰

网友H:
这个是冷地和热地

网友I:
为了安全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