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C语言代码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8-07):
大佬们,我的主函数里只有这些语句,用的循迹函数  find  和  find1  里面分别是向前走和向后走的功能,其余的代码相同。我分别使用它们的时候,都能正常工作,但是让它们像图片里按顺序执行时,出现了问题,就是轮到find1函数执行时,它向后走会抽搐,左边两个轮子都不动。请问这种情况可能存哪些原因?

楼主:
对了,向前走的循迹模块是装在小车前面的,另一个在后面,小车停下来时前面的模块是在黑线上面的,后面的模块在白线上面

网友A:
想请教一下,这么多while(1)是从哪里学到的编程风格。

网友B:
纯属滥用无限循环

网友B:
纯属滥用无限循环根本不懂编程

网友C:
但这些看不出什么,要看看你的接线图和find1(),另外你确实用不着写那么多死循环,把if 的内容放到while就行啦。

网友D:
while(1)是死循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这么多while(1)是从哪里学到的编程风格。

你去看看 LOLI3开源遥控的代码就不觉的奇怪了。while也是C语言的一个关键字,怎么用都无可厚非。

网友F:
首先你需要确保驱动车轮运动的程序不是阻塞的

楼主:
听大神的,我只保留了一个while,能正常运行了!  但是我还是有疑问,我先前用的while循环不是可以用break跳出嘛,为什么会存在各种问题

网友G:
用的什么单片机试试调试功能

网友H:
你在停止的函数后面应该添加延时。不过这样的控制逻辑并不理想。编写程序先应该梳理好逻辑。

楼主:
感谢大神们的建议,现在把代码修改了一下,只保留了一个while,能够正常运行了!

网友I:
逻辑还是不清楚,多读读代码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听大神的,我只保留了一个while,能正常运行了!  但是我还是有疑问,我先前用的while循环不是可以用break跳 ...

break是和switch一起使用的

网友K:
while只会在条件为假时结束,break无法结束while循环

网友L:
请问,他这个程序是如何运行到下一个while(1)呢?

网友M:
while(1)不是死循环吗?

网友N:
你是编程方式是癌症级的,进到一个while(1)里就出不来,用一个while(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