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一款三极管降压电路,路过一起分析下

楼主(2023-08-08):
抄了一款三极管DC/DC降压电路,上面器件值都是对的,只有Q2/Q3/Q5因为是贴片的,也看不到丝印,所以这三个是不知道是什么的,封装是SOT23,这个电路看着像是串联型三极管降压电路的改进版,但又仿真软件了一下,好像输入等于输出,没有降压的效果,但是实际是可以降压的,样板是48V降压到18V,贴上图片,如果的一起分析讨论下。

网友A:
R8=0,R9=5.1K,再试试。

网友B:
R12,Q2,Q3,R15,R9 这组成一个简易恒流电路为Q1基极提供稳定的电流R4与R6//R7组成输出电压取样电路.当输出电压高于18V,Q5电流增大,R9流向R8的电流变小,输出电压减小,形成闭环控制.

按R4,R6,R7现在的值,ZD1大概在4.7V(5.39-0.6x)左右.

网友B:
仿真了一下,通过.

网友C:
现在还用这种串联功耗型稳压电路?!该改进了或抛弃了,略加改进就是开关电源即加电感和开关二极管.

网友D:
用什么仿真软件    可以分享吗

网友B:
Multisim 12.0 前几年安装的,现在版本不知是多少.

网友E:
图纸应该抄错了。

网友F:
串联稳压功耗太大,最好是用开关电源降压。想省事也可以按下图制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串联稳压功耗太大,最好是用开关电源降压。想省事也可以按下图制作。

是的,这是个办法,脑筋都不用动,没个不成的,适合于差不多所有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2,Q2,Q3,R15,R9 这组成一个简易恒流电路为Q1基极提供稳定的电流R4与R6//R7组成输出电压取样电路.当输出电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完全正确,稳压二极管的值也对上,这个怎么计算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用这种串联功耗型稳压电路?!该改进了或抛弃了,略加改进就是开关电源即加电感和开关二极管.

的确如此,但是48V及以上降压到18V或者12V这种开关降压型IC,都比较贵,一般都是7-8元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仿真软件    可以分享吗

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稳压功耗太大,最好是用开关电源降压。想省事也可以按下图制作。

我找了性价比比较高的,电流都太小,比如找了XL7005输出只有0.4A,最好能有1A左右的电流,就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用这种串联功耗型稳压电路?!该改进了或抛弃了,略加改进就是开关电源即加电感和开关二极管.

是的,但是集成芯片类的,电流要求大一点,成本都很高

楼主:
感谢大家,仿真成功了,是仿真电路找的MJE15032G用错了,这种串联型的三极管降压电路,成本虽然不高,但是功耗非常大,压差越大,功耗越大,所以功率做不大,1A电流就要很大的散热器,我这个48V降到18V,0.4A电流,MOS的功耗就是12.4W,这就非常发热了,上仿真

网友H:
分析过程在图片上,计算过程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析过程在图片上

感谢,看懂了,Q5的基极电压分压值算出来约5.4V,所以Q5的发射极就是5.4-0.7=4.7V,所以ZD1稳压二极管的值就是4.7V,通过分析,其实也可以看到,上电瞬间应该是会有过冲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看懂了,Q5的基极电压分压值算出来约5.4V,所以Q5的发射极就是5.4-0.7=4.7V,所以ZD1稳压二极管的 ...

1,这个不会过冲,电路图我没有认真看,大概的这种原理的稳压电路都不会过冲,因为有大的滤波电容,它有足够的时候让所有的三极管进入稳定的工作状态,如果你有示波器,你甚至可以看到,输出电压是慢慢上升的
2,如果对功率有要求的,比如500mA工作电流以上的,就不会采用这线性电路了,直接用DC-DC电路了,DC-DC电路能满足你90%以上的电路要求,而且,成本并不会高出多少,对于整体的性价比来说,比你这电路好很多
3,如果是真的有功率要求,电源平衡要求又高的,可以用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先降压一半,比如,先把64V降压成32V,然后,在后面接上一个78xx,一个78xx系列的芯片的性能,要比大多自行设计的稳压电路要好很多的

网友J:
稳压二极管的值也对上

网友K(2023-09-07):
LDO 低压差稳压器具有成本效益,并提供良好的电压调节。 在需要更高精度的应用中,可以使用 DC-Dc 降压转换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LDO 低压差稳压器具有成本效益,并提供良好的电压调节。 在需要更高精度的应用中,可以使用 DC-Dc 降压转换 ...

dc-dc的开关干扰很大,难以消除

网友M:
看评论高手不少,长知识了,谢谢大脚无私奉献

网友M:
引用 网友B:
R12,Q2,Q3,R15,R9 这组成一个简易恒流电路为Q1基极提供稳定的电流R4与R6//R7组成输出电压取样电路.当输出电 ...

能不能详细的给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仿真软件    可以分享吗

protues8可以仿真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R12,Q2,Q3,R15,R9 这组成一个简易恒流电路为Q1基极提供稳定的电流R4与R6//R7组成输出电压取样电路.当输出电 ...

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个电流源,有点儿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