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eeprom保存问题

楼主(2023-08-08):
本人新手,请教教各位大佬,使用STC8H8K64U单片机内置eeprom功能保存unsigned int类型数组,总是出错,原始数据一切正常,没有超出int范围,保存后读取的数据总有几个大于65530的数据,附图,附程序:

#ifndef     __EEPROM_H__
#define     __EEPROM_H__

/*STC8H单片机eeprom开始地址 0x00000-ISP软件设置大小
擦除只能擦除整个扇区,一个扇区512字节*/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void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char IapRead(int addr)//读取指定地址的数据
{
    char dat;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EA = 1;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向指定地址写数据*/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EA = 0;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EA = 1;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int addr) //擦除指定地址的数据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EA = 1;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SaveUIntToEEPROM(int addr, unsigned int dta)//保存unsigned int类型的数据
{
    char lowByte,highByte;
    lowByte = (char)(dta);
    highByte = (char)(dta >> 8);

    IapProgram(addr, lowByte);
    IapProgram(addr + 1, highByte);
}

unsigned int ReadUIntFromEEPROM(int addr)//读取指定地址的uint数据
{
    char lowByte,highByte;
    unsigned int dta;
    lowByte = IapRead(addr);
    highByte  = IapRead(addr + 1);

    dta = (((unsigned int)highByte) << 8) | lowByte;

    return dta;
}

void EraseUIntFromEEPROM(int addr)//擦除数据
{
    IapErase(addr);
    IapErase(addr + 1);
}

#endif

上面是eeprom的,下面主函数的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VAL 300  //脉冲缓存大小

extern  char ch;

int ir1  = 0x0400;
xdata unsigned int captures[VAL] = {0},eep_captures[VAL] = {0}; //缓存数组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 0,two_num; //一共接受了几个脉冲
static unsigned int Overflow = 0; //溢出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 //接收超时变量

unsigned int ceshi = 0;//测试数据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 0,a = 0;

        Timer0_Init();
        UartInit();
        IR();

  UartSendString("Starting\r\n");

        while(1)
        {
                        if(Overflow == 1 && ch == 0x02)//如果超时溢出,并且接收到0x02
                        {
                                EraseUIntFromEEPROM(0x0400);
                                delays(5);
                                EraseUIntFromEEPROM(0x0000);
                                delays(5);
                                for(i = 0; i <= num; i++)
                                {
                                        SaveUIntToEEPROM(ir1+i*2, captures[ i]); //写入eeprom

                                        UartSendUint(captures[ i]);//打印保存到数组里的数据
                                        delays(50);
                                }
                                SaveUIntToEEPROM(0x0000, num); //将脉冲个数写入eeprom
                                        UartSendString("End\r\n"); /*End结束*/
                                UartSendUint(num);
                                ir1 = 0x0400;
                                        ch = 0;
                                        num = 0;
                                        Overflow = 0;
                                        PWMA_IER = 0; //关闭PWM中断使能
                                        ET0 = 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else if(P20 == 0 && Overflow==0){
                                PWMA_IER = 0x06; //打开PWM中断使能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

                        if(ch == 0x01)
                        {
                                two_num = ReadUIntFromEEPROM(0x0000);
                                        for(a = 0;a<=two_num;a++) //读取红外接收数组
                                        {
                                                eep_captures[a] = ReadUIntFromEEPROM(ir1+a*2); //读取数组里的数据
                                                UartSendUint(eep_captures[a]);//打印保存到数组里的数据
                                                delays(50);
                                        }
                                        UartSendUint(two_num);
                                        ir1 = 0x0400;
                                        two_num = 0;
                                        ch = 0x00;
                        }
        }
}

原始数据和保存后读取的数据

原始数据和保存后读取的数据

网友A:
10125是0x278D,65421是0xFF8D,说明存住了8D,问题应该出在读取位置。
504是0x01F8,65528是0xFFF8,同理,存住了F8,但是前面的01你取的位置不对。

网友A:
你大可以一个u8 buff[30]数组,存完,然后再读出来,就能验证了。

网友B:
IAP_CONTR = 0x80; 读、写、擦都是80H吗?

网友C:
楼主可以使用STC公司的例子测试,或者你先存一个字符串,再读出来串口传给电脑看看。。。

网友D:
void SaveUIntToEEPROM(int addr, unsigned int dta)//保存unsigned int类型的数据
{
        IapErase(addr);//擦除整个扇区
    IapProgram(addr, dta);
    IapProgram(addr + 1, dta>>8);
}

unsigned int ReadUIntFromEEPROM(int addr)//读取指定地址的uint数据
{
    char lowByte,highByte;
    unsigned int dta;
    lowByte = IapRead(addr);
    highByte  = IapRead(addr + 1);

    dta = (highByte << 8) | lowByte;

    return dta;
}
/*
void EraseUIntFromEEPROM(int addr)//擦除数据
{
    IapErase(addr);
    IapErase(addr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25是0x278D,65421是0xFF8D,说明存住了8D,问题应该出在读取位置。
504是0x01F8,65528是0xFFF8,同理,存 ...

谢谢大佬

网友E: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