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降压开关电源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23-08-08):
各位大佬,想找一个电源芯片,输入大约28V,输出固定24V,输出电流在0.5A之上。网上搜了一些,但数据手册里推荐电路基本上没有输出24V的,需要自己计算,求问有没有什么芯片数据手册里有24V推荐电路的?

网友A:
都有计算公式,很简单。

网友B:
去芯龙官网,大把这样的心片给你选择。

网友C:
首先我不同意楼主的观点. 没有推荐的电路不代表芯片不能这样使用.dcdc输出电压都是可以自己配置的.最后还是建议楼主练习一下计算能力.

咱们这边首先建议使用tps54302,理由如下:出货量大稳定,sot23封装体积小,同步降压省一个二极管,手册中文,如何计算和布线说的很明确

网友D:
要学会看数据手册。
完整的手册中都有:输出电压、电流计算公式,电感、输出电容参数选择、材质选择。PCB走线指导等等。

网友E:
数据手册未认真读,重新读一下。

网友F:
TPS5450
TPS54331
TI官方有现成的原理图和PCB,也有现成的设计给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不同意楼主的观点. 没有推荐的电路不代表芯片不能这样使用.dcdc输出电压都是可以自己配置的.最后还是 ...

54302我也在用,但是输入28v有点危险,基本上到芯片极限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D:
MP2565DN:
FEATURES
• 120μA Quiescent Current
• Wide 4.5V to 50V Operating Input Range
• 220mΩ Internal Power MOSFET
• Up to 4MHz Programmable Switching
Frequency
• High-Efficiency, Light-Load operation
• Stable with Ceramic Capacitor
• Internal Soft-Start
• Internally Set Current Limit without external
Current Sensing Resistor
• Up to 95% Efficiency
• Output Adjustable from 0.8V to 47V
• Available in 3x3 QFN10 and Thermally
Enhanced SOIC8 Packages

网友H:
楼主手册没仔细看,一般开始的简介都有说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