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1.8寸彩屏程序移植到HAL库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3-08-08):
我在做中景园1.8存彩屏时要把标准库移植到HAL库(硬件spi,示波器看scl波形与标准库程序不同,其余波形相似),移植后一直都不显示,,后来偶然改了一下屏幕的初始化中的延时就可以了,但是还是有概率问题,上电10次有5次能成功显示,不知道为啥,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Init();//初始化GPIO

        LCD_RES_Clr();//复位
        delay_ms(100);、、、、、、、、、、、、、(HAL库)这里改成10ms
        LCD_RES_Set();
        delay_ms(100);,,,,,,,,,,,,,,(HAL库)这里改成10ms

        LCD_BLK_Set();//打开背光
  delay_ms(100);,,,,,,,,,,,,,,,,(HAL库)这里去掉延时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_REG(0x11); //Sleep out
        delay_ms(120);            ,,,,, ,,,,,(HAL库)这里改成100ms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等等

就改了如上四处延时就可以了
附件中景园原始程序和我修改的HAL库程序

网友A:
显示驱动IC 在上电复位, 软件sleep out指令后需要100ms左右的延时, 对内部寄存器做复位.延时过短, 初始化代码送入后不能正确接收.

网友B:
应该是时序匹配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适当降低SPI的时钟(加延时)试试。

网友C:
当你弄懂原理时,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