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表盘上锡,可以吗

楼主(2023-08-09):
想画万用表PCB,表盘不镀锡工艺,是怎么做的,镀锡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那个要镀金,要不然氧化了就不好了

网友B:
必须沉金,否则可能会受潮氧化粘连等。
现在的智能万用表已经废除了表盘的设计,用按键或旋转编码器等替代。

网友C:
图纸就是语言,如果不放心,可以向加工PCB的厂,再重申一下不镀锡。

网友D:
镀锡可以

网友E:
低端廉价的万用表就是用的镀锡焊盘

网友F:
锡的时间长了  表面会氧化,会导致接触不良,但是金的表面就不会 ,所有这种一般都 是沉金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低端廉价的万用表就是用的镀锡焊盘

给学生实训的玩具表才是这样的,正规产品再廉价也没有这么干的。

网友H:
仅模拟万用表需要,数字万用表不需要它。

网友I:
一般是镀金    不是做产品无所谓的,

网友J:
最好沉金板

网友K:
可以,洛铁温度要升高,多试几次,最好万用表铜的。

网友L:
不考虑使用寿命、镀锡、抗氧化、裸铜都行,考虑耐久性的话还是沉金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