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反向击穿电压稳压二极管是不是会损坏?

楼主(2023-08-09):
请问超过反向击穿电压稳压二极管是不是会损坏,比如反向电压范围2.4v至75v,在不接其它元器件的情况下,是不是超过75V就会损坏稳压二极管。如果不是,请问怎么看彻底损坏稳压二极管的电压值。

网友A:
功率超了才会坏,你连电流都不测,只说电压没有意义。

网友B:
沙发说的对,使用稳压管时注意工作电流不能超。

网友C:
主要是看流过稳压二极管电流, 稳压二极管上的电压达到反向击穿电压, 就会电流大增, 那么串在二极管上的电阻也增大. 这时稳压二极管上的电压基本稳定.电阻因为电流增大而压降增大. 这里稳压二极管上的电压就是它的稳压值.

稳压二极管从不是单独使用, 总是上面串一个电阻或有源负载(如恒流源).
稳压二极管工作在额定功率下是不会坏的, 如5V的稳压管,0.5W额定功率, 电流在100mA内是不会坏的(当然在选择功率时应该有一定的冗余)
如果电流增大超过它的额定功率, 较短时间可能没事, 持续时间一长就可能损坏.

网友D:
稳压二极管反向电压范围2.4v至75v,不是说每个都是2.4v至75v,单独稳压二极管是其中的一个具体值。
稳压二极管有个参数叫稳压电流,只要没有超过稳压电流,稳压二极管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稳压二极管是一个电流器件,烧坏是因为过流、过功率、过热烧坏。

网友F:
稳压二极管用作稳压时都是要加限流电阻的

网友G:
75伏的稳压管74伏不能击穿,2.4伏的稳压管加3伏可能烧毁。

网友H:
记住:半导体损坏的原因只有一个:它的物理结构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
而改变它的原因,除外力之外,就是温度!瞬时或长时的高、低温使其体积发生变化,局部变化的不均匀导致其结构破坏。
一句话,温度是损坏的原因。
晶体管无论你如何错接,只要温度在其允许范围内都不会损坏!

例如,你给4148二极管正向加5A的电流,它会坏。算算:5A*0.7V=3.5W,它受不了。
你给它反向加1000V,但电流限制在10uA。它不会坏。
算算:加1000V,它在160V左右就击穿了,160V*10uA=1.6mW,它能承受。

同理:耐压50V的三极管,如果你给它加100V,它必会击穿,但如果你能控制住击穿后的电流,它就不会坏。因为它受到的功率不足,温度上不去。

现在明白为什么稳压二极管都会串联一个电阻了吧,它是限流用的。保证击穿后,电流受控。
同理,你也可以将这一着用于三极管的保护上。

网友I:
稳压二极管就是工作在反向条件下的, 18v稳压管, 那么20v就是经过限流电阻以后加到反偏的稳压二极管上得到18v. 电流不超过稳压二极管规格书上的额定电流.就不会损坏.
如果正向放置二极管, 就跟普通二极管一样的, 只能得到0.7v的电压.

网友J:
稳压管工作本身就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实现稳压目的!只要稳压管承受的功率不超过额定功率就不会损坏!

网友K:
按规格书反向电流不超再高电压也不会顺坏,所以串电阻限流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