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换升压电池,烧坏芯片的原因

楼主(2023-08-09):
用锂电池升压9V给万用表供电,烧坏万用表的主控芯片ICL7106。 测开机瞬间电池电压升到45V,烧坏ICL7106, 把自动关机电路中的电容C1钽电容换成电解电容,或者把升压电路中的C4 104电容去掉,开机电池电压就稳定了。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上电时C1短路三极管9012的发射极和基极电流大,造成的

网友A:
ICL7106表头电流比较小, 在升压把几个电容充到9V后,由于34063反应速度慢, 就会有一个上冲的电压.
然后再回落振荡.  或可以在电源输出并一个11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这个电压在7106的耐压范围内)
输出稳压在9V, 11V稳压管漏电电流会小些.

二个电容的改动,大概只是让这个上冲电压更小些,持续时间更短.

网友B:
两个锂电池串联即可。升压电路噪音太大,不适合精密测量场合的供电。

网友C:
万用表算是精密仪器,使用干电池最合适,如果用升压电路对万用表测量有干扰也没有必要,毕竟一个电池用几个月

网友D:
我用的是SDB628升到9V,就是代替原来9V电池,不需要另外接开关,关机也不耗电。

网友E:
4.2V+4.2v。8.4v

网友F:
芯片会正常工作的前提是供电电压正常,在上电、去电的瞬间供电是无法保证正常的,所以在此△t时间内必须有保护负载的措施:
常用的方式是:并一只电容于负载,由于电容上的电压不能跳变,只要能在△t内,电压无法升降至危险程度,就大功造成了。
你不妨试试。

网友G:
万用表用升压电路,烧坏芯片,得不偿失!升压电路也许会影响测量精度,真要是影响精度,更是失去万用表的意义。万用表用升压电路,无非就是为了节约电池,我把我所有的数字万用表、电感电容表装一个3.5的电源插座,就用78L09做一个9V直流电源供这些数字万用表和电感电容表,用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也不用担心影响精度和烧坏芯片,这些万用表和电感电容表绝大多数都是在室内使用,根本不值得用电池,更没有必要搞什么升压电路,就算需要户外使用,原来的电池也可以用。有人觉得用外接电源让万用表拖着一根线使用不方便,万用表天生就拖着两跟线,一根线叫红表笔,一根线叫黑表笔,再多拖一跟电源线,那也无所谓。

网友H:
现在有很多BOOST芯片直接可以升压转换   也有USB直接充电的9V锂电

网友I:
这个问题要从根上解决,直接买使用二节或三节电池供电的万用表,以后很方便改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L7106表头电流比较小, 在升压把几个电容充到9V后,由于34063反应速度慢, 就会有一个上冲的电压.
然后再回 ...

不是34063反应慢,而是他在反馈回路里面插入延迟电容,输出电压已经到位但是34063反馈端并没有收到。纯属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好好地电路给搞砸了。

网友J:
升压后纹波大,测量精确的电路还不如用干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