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万能红外学习与发射 单片机程序

楼主:
无需外围38KHZ晶振,STC8H系列芯片按道理都能用,万能接受,万能发射,EEPROM存储数据,暂时只能存一个码,串口输出信息,按下遥控器按键,发送02可显示刚刚收到的信息并保存,发送10可发射刚刚保存的数据,本人新手,程序有些乱,但有注释,因为刚刚做出来所以并不完善,还请大佬多多指教!
红外发射接P11,接受接P20。
原始波形:

经过学以后发射的波形: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launch.h"

extern  char ch;

int ir1  = 0x0400;
unsigned short xdata captures[VAL] = {0},eep_captures[VAL] = {0}; //缓存数组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 0; //一共接受了几个脉冲
unsigned int two_num;
static unsigned int Overflow = 0; //溢出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 //接收超时变量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24.000MHz,定时器0
{
    AUXR |= 0x80;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90;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H0 = 0xE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L0 = 0x4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A2;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void IR() //初始化
{
    P1M0 = 0x00;
    P1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_SW2 = 0x80;

    PWM1_PS = 0x05;

    //(CC1捕获TI1上升沿,CC2捕获TI1下降沿)
    PWMA_CCER1 = 0x00;
    PWMA_CCMR1 = 0x01;                          //CC1为输入模式,且映射到TI1FP1上
    PWMA_CCMR2 = 0x02;                          //CC2为输入模式,且映射到TI1FP2上
    PWMA_CCER1 = 0x11;                          //使能CC1/CC2上的捕获功能
    PWMA_CCER1 |= 0x00;                         //设置捕获极性为CC1的上升沿
    PWMA_CCER1 |= 0x20;                         //设置捕获极性为CC2的下降沿

    PWMA_CR1 = 0x01;

        PWMA_PSCR = 0x09;

    PWMA_IER = 0x04;                            //使能CC2捕获中断
        PWMA_IER |= 0x02;                            //使能CC1捕获中断
    EA = 1;
}

void PWMA_ISR() interrupt 26 //PWM沿触发中断
{
    unsigned int cnt_l;
        unsigned int cnt_h;

    if (PWMA_SR1 & 0x02)
    {
        PWMA_SR1 &= ~0x02;
        cnt_l = (PWMA_CCR1 - PWMA_CCR2)/24;            //差值即为低电平宽度  cnt/时钟频率 = 脉宽(us)
                captures[num++] = cnt_l;
    }

    if (PWMA_SR1 & 0x04)
    {
        PWMA_SR1 &= ~0x04;
        cnt_h = (PWMA_CCR2 - PWMA_CCR1)/24;            //差值即为高电平宽度
                captures[num++] = cnt_h;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用来判断脉冲接受是否超时,大于30ms为超时
{
    if(P20 == 1)
    {
        val++;
        if(val > 30)
        {
            Overflow = 1;
            val = 0;
        }
    }else {val = 0;Overflow = 0;}
}

void UartReceiveHandler() interrupt 4 {
    if (RI) {              // 接收中断
        RI = 0;            // 清除接收标志位
        ch = SBUF;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artSend(ch);      // 原样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

void TM3_Isr() interrupt 19 //定时器3中断发生38K载波
{
    P11 = !P11;                                 //红外1端口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 0,a = 0;

    Timer0_Init();
    Timer3_Init();
    UartInit();
    IR();

  UartSendString("Starting\r\n");
    lach1 = 1;
    while(1)
    {
        //lach1 = 1;
            if(Overflow == 1 && ch == 0x02)//如果超时溢出,并且接收到0x02
            {
                EraseUIntFromEEPROM(0x0400);
                EraseUIntFromEEPROM(0x0600);
                delays(5);
                EraseUIntFromEEPROM(0x0000);
                delays(5);
                for(i = 0; i <= num; i++)
                {
                    SaveUIntToEEPROM(ir1+i*2, captures[i]); //写入eeprom
                    //SaveUIntToEEPROM(ir1+i*2, '3'); //写入eeprom
                    UartSendUint(captures[i]);//打印保存到数组里的数据
                    captures[i] = 0;
                    delays(1);
                }
                SaveUIntToEEPROM(0x0000, num); //将脉冲个数写入eeprom
                    UartSendString("End\r\n"); /*End结束*/
                    UartSendUint(num);
                    ir1 = 0x0400;
                    ch = 0;
                    num = 0;
                    Overflow = 0;
                    PWMA_IER = 0; //关闭PWM中断使能
                    ET0 = 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else if(P20 == 0 && Overflow==0){
                PWMA_IER = 0x06; //打开PWM中断使能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

            if(ch == 0x01)
            {
                two_num = ReadUIntFromEEPROM(0x0000);
                    for(a = 0;a<=two_num;a++) //读取红外接收数组
                    {
                        eep_captures[a] = ReadUIntFromEEPROM(ir1+a*2);
                        UartSendUint(eep_captures[a]);//打印保存到数组里的数据
                        delays(1);
                    }
                    UartSendUint(two_num);
                    ir1 = 0x0400;
                    two_num = 0;
                    ch = 0x00;
            }
            if(ch == 0x10)
            {
                two_num = ReadUIntFromEEPROM(0x0000);
                for(a = 0;a<=two_num;a++) //读取红外接收数组
                    {
                        eep_captures[a] = ReadUIntFromEEPROM(ir1+a*2);
                        UartSendUint(eep_captures[a]);//打印保存到数组里的数据
                        delays(1);
                    }
                Launch_1(eep_captures,two_num);
                ch = 0;
            }

    }
}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code]#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launch.h"

extern  char ch;

int ir1  = 0x0400;
unsigned short xdata captures[VAL] = {0},eep_captures[VAL] = {0}; //缓存数组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 0; //一共接受了几个脉冲
unsigned int two_num;
static unsigned int Overflow = 0; //溢出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 //接收超时变量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24.000MHz,定时器0
{
        AUXR |= 0x80;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90;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H0 = 0xE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L0 = 0x4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A2;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void IR() //初始化
{
    P1M0 = 0x00;
    P1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_SW2 = 0x80;

    PWM1_PS = 0x05;

    //(CC1捕获TI1上升沿,CC2捕获TI1下降沿)
    PWMA_CCER1 = 0x00;
    PWMA_CCMR1 = 0x01;                          //CC1为输入模式,且映射到TI1FP1上
    PWMA_CCMR2 = 0x02;                          //CC2为输入模式,且映射到TI1FP2上
    PWMA_CCER1 = 0x11;                          //使能CC1/CC2上的捕获功能
    PWMA_CCER1 |= 0x00;                         //设置捕获极性为CC1的上升沿
    PWMA_CCER1 |= 0x20;                         //设置捕获极性为CC2的下降沿

    PWMA_CR1 = 0x01;

                PWMA_PSCR = 0x09;

    PWMA_IER = 0x04;                            //使能CC2捕获中断
                PWMA_IER |= 0x02;                            //使能CC1捕获中断
    EA = 1;
}

void PWMA_ISR() interrupt 26 //PWM沿触发中断
{
    unsigned int cnt_l;
                unsigned int cnt_h;

    if (PWMA_SR1 & 0x02)
    {
        PWMA_SR1 &= ~0x02;
        cnt_l = (PWMA_CCR1 - PWMA_CCR2)/24;            //差值即为低电平宽度  cnt/时钟频率 = 脉宽(us)
                                captures[num++] = cnt_l;
    }

    if (PWMA_SR1 & 0x04)
    {
        PWMA_SR1 &= ~0x04;
        cnt_h = (PWMA_CCR2 - PWMA_CCR1)/24;            //差值即为高电平宽度
                                captures[num++] = cnt_h;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用来判断脉冲接受是否超时,大于30ms为超时
{
        if(P20 == 1)
        {
                val++;
                if(val > 30)
                {
                        Overflow = 1;
                        val = 0;
                }
        }else {val = 0;Overflow = 0;}
}

void UartReceiveHandler() interrupt 4 {
    if (RI) {              // 接收中断
        RI = 0;            // 清除接收标志位
        ch = SBUF;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artSend(ch);      // 原样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

void TM3_Isr() interrupt 19 //定时器3中断发生38K载波
{
    P11 = !P11;                                 //红外1端口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 0,a = 0;

        Timer0_Init();
        Timer3_Init();
        UartInit();
        IR();

  UartSendString("Starting\r\n");
        lach1 = 1;
        while(1)
        {
                //lach1 = 1;
                        if(Overflow == 1 && ch == 0x02)//如果超时溢出,并且接收到0x02
                        {
                                EraseUIntFromEEPROM(0x0400);
                                EraseUIntFromEEPROM(0x0600);
                                delays(5);
                                EraseUIntFromEEPROM(0x0000);
                                delays(5);
                                for(i = 0; i <= num; i++)
                                {
                                        SaveUIntToEEPROM(ir1+i*2, captures[i]); //写入eeprom
                                        //SaveUIntToEEPROM(ir1+i*2, '3'); //写入eeprom
                                        UartSendUint(captures[i]);//打印保存到数组里的数据
                                        captures[i] = 0;
                                        delays(1);
                                }
                                SaveUIntToEEPROM(0x0000, num); //将脉冲个数写入eeprom
                                        UartSendString("End\r\n"); /*End结束*/
                                        UartSendUint(num);
                                        ir1 = 0x0400;
                                        ch = 0;
                                        num = 0;
                                        Overflow = 0;
                                        PWMA_IER = 0; //关闭PWM中断使能
                                        ET0 = 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else if(P20 == 0 && Overflow==0){
                                PWMA_IER = 0x06; //打开PWM中断使能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

                        if(ch == 0x01)
                        {
                                two_num = ReadUIntFromEEPROM(0x0000);
                                        for(a = 0;a<=two_num;a++) //读取红外接收数组
                                        {
                                                eep_captures[a] = ReadUIntFromEEPROM(ir1+a*2);
                                                UartSendUint(eep_captures[a]);//打印保存到数组里的数据
                                                delays(1);
                                        }
                                        UartSendUint(two_num);
                                        ir1 = 0x0400;
                                        two_num = 0;
                                        ch = 0x00;
                        }
                        if(ch == 0x10)
                        {
                                two_num = ReadUIntFromEEPROM(0x0000);
                                for(a = 0;a<=two_num;a++) //读取红外接收数组
                                        {
                                                eep_captures[a] = ReadUIntFromEEPROM(ir1+a*2);
                                                UartSendUint(eep_captures[a]);//打印保存到数组里的数据
                                                delays(1);
                                        }
                                Launch_1(eep_captures,two_num);
                                ch = 0;
                        }

        }
}

原理图:无
仿真:无
程序:

网友A(2023-08-09):
,发送02可显  --->pc上,stc-isp软件 向mcu串口发送???

网友B:
实物靓照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送02可显  --->pc上,stc-isp软件 向mcu串口发送???

向mcu发

网友C:
才刚调好一路,板子焊接的烂,没好意思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才刚调好一路,板子焊接的烂,没好意思发

现在学习型遥控器只要一个发射灯就能实现学习了,有没有搞清楚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学习型遥控器只要一个发射灯就能实现学习了,有没有搞清楚原理

8路发射对应的是8个位置,比如八间屋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学习型遥控器只要一个发射灯就能实现学习了,有没有搞清楚原理

发射头是可以接收的,只是接收到的信号较弱,只能近距离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发射头是可以接收的,只是接收到的信号较弱,只能近距离接收

啊?这么吊

网友E(2024-03-20):
我都用定时器来做,还不会用捕获,代码收了,回头试试看

网友F(2025-02-27):
楼主做完万能学习型红外方案了吗?可不可以指导一下,不白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