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压IC HP203B数据不稳定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3-08-09):
关于气压IC  HP203B数据不稳定的问题,请教一下:

上午上电时,读出的气压数据约有960mba,,一直上电到下午时,读出的气压数据约是750mba,越到后面数据越小,传感器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你是0海拔的话,正常气压是1010mBar,最大的台风台风眼气压可以低至950mBar,如果测到960mBar那是13级台风眼的气压,如果能测到750mBar那你是升天了。

网友B:
再读传感器说明书,并检查你所做的是否与之要求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0海拔的话,正常气压是1010mBar,最大的台风台风眼气压可以低至950mBar,如果测到960mBar那是13级 ...

哈哈 ,只是离地面34楼而已,升天的话,修行还不够
问题已经决绝了,是数据处理时犯了低级错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读传感器说明书,并检查你所做的是否与之要求符合。

读出数据没问题,是数据处理时大意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