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与51单片机的连接

楼主(2023-08-09):
用示波器测量ch340g的晶振和51单片机的晶振都工作,ch340g与电脑连接时他的D+和D-口也有一些波形但是其TXD和RXD一直保持高电压没有信号。用烧录软件烧录程序时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上位机装340的驱动了吗?

网友B:
先确认电路正确,下载操作时保证ch340g先加电,烧写芯片后加电。

相关电路

楼主:
我这个单片机是AT的单片机AT好像只能用于数据传输不能烧录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单片机是AT的单片机AT好像只能用于数据传输不能烧录代码

AT89C51 和STC不一样,不支持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单片机是AT的单片机AT好像只能用于数据传输不能烧录代码

AT单片机不能用这样的下载。
想知道串口电路能否正常工作,在安装好驱动后,连上CH340,将CH340的RXD和TXD短接,用串口助手发送一个随意的数据,看是否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就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