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单片机BH1750光照传感器程序 0.96OLED显示

楼主(2023-08-09):
工程实现了在stm32f103zet6开发板上利用双iic通信定时采集bh1750的光照信息(勒克斯),并将数据展示在0.96寸oled屏幕上,实现实时定量定性观测环境光照强度大小。keil工程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oled.h"
/*

BH1750

SCL     PB10
SDA     PB11
VCC     3.3V
GND     GND
ADDR keyibujie.

0.96OLED    IIC

SCL      PG12
SDA      PD5
VCC      3.3V
GND      GND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ight_Init();
        bh_data_send(BHPowOn);
        bh_data_send(BHReset);
        bh_data_send(BHModeH1); //选择的是分辨率是4lx,测量时间是16ms的
        delay_ms(1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OLED_Clear();
        OLED_Init();
OLED_ShowChinese(12,0,0,24,1);
         OLED_ShowChinese(36,0,1,24,1);
         OLED_ShowChinese(60,0,2,24,1);
         OLED_ShowChinese(84,0,3,24,1);
  while(1)
        {
                printf("%d \n",bh_data_read());
                OLED_SHOW_BH1750();                //OLED动态显示BH1750光照数值
                OLED_Refresh();
                delay_ms(100);
        }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ole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iic接口初始化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IIC_Start();                  //起始信号
   IIC_Send_Byte(BHAddWrite);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IC_Send_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void Ligh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10,1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11);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
void bh_data_send(u8 command)
{
    do{
    IIC_Start();                      //iic起始信号
    IIC_Send_Byte(BHAddWrite);       //发送器件地址
    }while(IIC_Wait_Ack());           //等待从机应答
    IIC_Send_Byte(command);          //发送指令
    IIC_Wait_Ack();                   //等待从机应答
    IIC_Stop();                       //iic停止信号
}

u16 bh_data_read(void)
{
        u16 buf;
        IIC_Start();                       //iic起始信号
        IIC_Send_Byte(BHAddRead);         //发送器件地址+读标志位
        IIC_Wait_Ack();                     //等待从机应答
        buf=IIC_Read_Byte(1);              //读取数据
        buf=buf<<8;                        //读取并保存高八位数据
        buf+=0x00ff&IIC_Read_Byte(0);      //读取并保存第八位数据
        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buf;
}

void OLED_SHOW_BH1750(void)
{
                OLED_ShowChar(40,26,'L',16,1);
                OLED_ShowChar(48,26,'U',16,1);
                OLED_ShowChar(58,26,'X',16,1);

                if(bh_data_read() > 65200)
                {
                        OLED_ShowChar(32,0,'E',16,0);
                        OLED_ShowChar(40,0,'R',16,0);
                        OLED_ShowChar(48,0,'R',16,0);
                        OLED_ShowChar(56,0,'O',16,0);
                        OLED_ShowChar(64,0,'R',16,0);
                        delay_ms(500);
                        OLED_Clear();
                }
                else if(bh_data_read() > 10000 && bh_data_read() < 65200)
                {                OLED_ShowChinese(70,38,7,24,1);
                        OLED_ShowChinese(94,38,7,24,1);
                        OLED_ShowNum(0,26,bh_data_read() % 100000 / 10000,1,16,1);
                        OLED_ShowNum(8,26,bh_data_read() % 10000  / 1000 ,1,16,1);
                        OLED_ShowNum(16,26,bh_data_read() % 1000   / 100  ,1,16,1);
                        OLED_ShowNum(24,26,bh_data_read() % 100    / 10   ,1,16,1);
                        OLED_ShowNum(32,26,bh_data_read() % 10            ,1,16,1);
                        OLED_ShowChinese(70,38,4,24,1);
                        OLED_ShowChinese(94,38,2,24,1);
                }

                else if(bh_data_read() > 1000 && bh_data_read() < 10000)
                {        OLED_ShowChinese(70,38,7,24,1);
                        OLED_ShowChinese(94,38,7,24,1);
                        OLED_ShowChar(0,26,' ',16,1);
                        OLED_ShowNum(8,26,bh_data_read() % 10000  / 1000 ,1,16,1);
                        OLED_ShowNum(16,26,bh_data_read() % 1000   / 100  ,1,16,1);
                        OLED_ShowNum(24,26,bh_data_read() % 100    / 10   ,1,16,1);
                        OLED_ShowNum(32,26,bh_data_read() % 10            ,1,16,1);
                        OLED_ShowChinese(70,38,2,24,1);

                }
                else if(bh_data_read() > 100 && bh_data_read() < 1000)
                {                OLED_ShowChinese(70,38,7,24,1);
                        OLED_ShowChinese(94,38,7,24,1);
                        OLED_ShowChar(0,26,' ',16,1);
                        OLED_ShowChar(8,26,' ',16,1);
                        OLED_ShowNum(16,26,bh_data_read() % 1000   / 100  ,1,16,1);
                        OLED_ShowNum(24,26,bh_data_read() % 100    / 10   ,1,16,1);
                        OLED_ShowNum(32,26,bh_data_read() % 10            ,1,16,1);
                        OLED_ShowChinese(70,38,5,24,1);
                        OLED_ShowChinese(94,38,8,24,1);
                }
                else if(bh_data_read() > 10 && bh_data_read() < 100)
                {                OLED_ShowChinese(70,38,7,24,1);
                        OLED_ShowChinese(94,38,7,24,1);
                        OLED_ShowChar(0,26,' ',16,1);
                        OLED_ShowChar(8,26,' ',16,1);
                        OLED_ShowChar(16,26,' ',16,1);
                        OLED_ShowNum(24,26,bh_data_read() % 100    / 10   ,1,16,1);
                        OLED_ShowNum(32,26,bh_data_read() % 10            ,1,16,1);
                        OLED_ShowChinese(70,38,6,24,1);
                }
                else if(bh_data_read()  < 10)
                {                OLED_ShowChinese(70,38,7,24,1);
                        OLED_ShowChinese(94,38,7,24,1);
                        OLED_ShowChar(0,26,' ',16,1);
                        OLED_ShowChar(8,26,' ',16,1);
                        OLED_ShowChar(16,26,' ',16,1);
                        OLED_ShowChar(24,26,' ',16,1);
                        OLED_ShowNum(32,26,bh_data_read() % 10            ,1,16,1);
                        OLED_ShowChinese(70,38,4,24,1);
                        OLED_ShowChinese(94,38,6,24,1);
                }
//                else break;

                delay_ms(100);
}

原理图:无
仿真:无
代码:

网友A(2025-03-17):
谢谢分享,我也正在自己学习编程,学习了!

网友B:
有网友验证过以上程序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