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电机驱动电路不会换向,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8-09):
有哪位朋友指导一下 谢谢大家
各位朋友,我用298的模块连接,可以换向的;但是自己焊接L298 ,不会换向;我以为是焊接有误,自己又焊接一块洞洞板,还是不会换向;每次按下换向,电机就停止了  是否是哪里需要注意

1: 用现成的L298N 模块  一切正常

2: 自己全部焊接 洞洞板搭建电路,2块板子都是不会换向,就停止
哪怕一开始上电后,先切换方向后,再启动,还是不会转,目前已经排除 电机问题,有哪位朋友指导下 谢谢

网友A:
使能端开启了吗,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端开启了吗,确认一下

谢谢您的回复,已经解决,芯片换了一个解决了

网友B:
P34,P37缺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