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修改元件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3-08-09):
元件关闭锁定原始的。不能框选引脚,只能一个一个选中,也不能一起拖动。怎么办

网友A:
你想达成什么呢?

网友B:
那就一个一个选,用“S”,“T”

网友C:
修改器件封装,去PCB库改完在更新到PCB中,如果直接在PCB中修改的话需要解锁primitives,才能单独对封装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在进行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