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设定位闪烁关闭不掉 附程序

楼主(2023-08-09):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T24C02_ADDRESS  0xA0 //0xA0 1010 00000写地址
uint Count;
uint Set_Count;

uint Num_L;
uint Num_H;

uint num1;
char  num2=0;

sbit I2C_SCL= P1^6;
sbit I2C_SDA= P1^7;

sbit Start_Dianji=P3^0; //电机启动_dianji
sbit  forward=P3^1; //正转检测
//sbit  back=P3^1;    //反转检测
sbit  run=P3^7;      //运行信号
sbit  jia_up=P1^0;// 增加键
sbit  jian_down=P1^1;//减少键
sbit  yiwei_up=P1^2; //移位键
sbit  qingling=P1^3; //清零键
uchar code led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数码管编码0-9    modtable={ {0,0,0,0},{1,0,0,0},{0,1,0,0},{0,0,1,0},{0,0,0,1} ,{1,1,1,1} }
uchar data Ledbuff[]={0, 0, 0, 0, 0, 0, 0, 0};//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n = 0, n_50ms; //添加闪烁.n=数码管移动位数
bit flag;   //添加闪烁

#define I2CDelay_us(){_nop_();_nop_();_nop_();_nop_();}//voidI2CDelay_us
/***********************
AT24C初始化I2C_init
*************************/
void I2C_init()
{
        I2C_SCL=1;
        I2C_SDA=1;//首先确保SCL SDA都是高电平
}

/***********************
产生总线起始信号I2C_Start
*************************/
void I2C_Start(void )
{
  I2C_SDA=1;//首先确保SCL SDA都是高电平
        I2C_SCL=1; //确保SCL高电平
        I2C_SDA=0;//先在SCL为高时拉低SDA,即为起始信号
        I2C_SCL=0; //在拉低 SCL,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产生总线停止信号:先拉低SDA在拉低SCL
*************************/

  void I2C_Stop(void )
{
        I2C_SDA=0;//首先确保SCL SDA都是低电平
        I2C_SCL=1; //先拉高 SCL
        I2C_SDA=1;//在拉高 SDA
}
/*******************************************************************************
*@brief I2C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param Byte要发送的字节
*@retval 无
起始信号后必须送一个从机地址(7)位,1-7位为要接收器件的地址,第八位读写位0发送1接收,第9位ACK应答位,
紧接着为第一个数据字节,然后一位应答位ACK后面继续第二个数据字节
**********************************************************************************/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2C_SDA=Byte&(0x80>>i);  //1000 0000右移 i个位
                I2C_SCL=1; //先拉高 SCL
                  I2C_SCL=0; //SCL
             }
}
/***********************************************************************************************
*@brief I2C读取 接收一个字节
*@param 无
*@retval  读取 接收到的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Byte=0x00;//
        I2C_SDA=1; //
        for(i=0;i<8;i++)
        {
        I2C_SCL=1; //先拉高 SCL
        if(I2C_SDA){Byte |= (0x80>>i); }
        I2C_SCL=0; //SCL
        }
return Byte;
}
/*********************
*@brief I2C发送应答Ack
*@param AckBit应答位 0为应答(成功) 1为非应答(失败)
*@retval 无
************************/
void I2C_SendAck(unsigned char AckBit)
{
        I2C_SDA=AckBit;
        I2C_SCL=1; //先拉高 SCL
        I2C_SCL=0; //SCL
}
/*********************
*@brief I2C接收应答位
*@param 无
*@retval AckBit应答位 0为应答(成功) 1为非应答(失败)
************************/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Ack(void)
{
unsigned char AckBit;
        I2C_SDA=1;
        I2C_SCL=1; //先拉高 SCL
  AckBit=I2C_SDA;
        I2C_SCL=0; //SCL
       I2C_SDA=1;//少此行错误不能读取

return AckBit; //返回值
}
/**********向AT24C写数据***********
*@brief AT24C写入一个字节
*@param WordAddress要写入字节的地址
*@param Data要写入的数据
*@retval无
写多字节时,写入一个字节。在写一个字节前,必须延时5ms
************************/
void AT24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WordAddress,Data)
{
  I2C_Start();//启动总线
  I2C_SendByte(AT24C02_ADDRESS);//发送写操作地址+写数据(0xa0)
        I2C_ReceiveAck();                      //等待应答
        I2C_SendByte(WordAddress);//要写入的地址
        I2C_ReceiveAck();       //等待应答完成
   I2C_SendByte(Data);  //要写入的数据,第一字节 ,第二字节注意:每个字节都回应一个应答位0,如果没有回应说明写入不成功
        I2C_ReceiveAck();       //等待完成  注意:每个字节都回应一个应答位0,如果没有回应说明写入不成功
        I2C_Stop(); //发送结束信号:停止总线
}
/************从AT24C中读出数据*********
*@brief AT24C读取一个字节
*@param WordAddress要读出字节的地址
*@param 无
*@retval要读出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AT24C_ReadByte(unsigned char WordAddress) //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I2C_Start();                    //发送起始信号:启动总线
   I2C_SendByte(AT24C02_ADDRESS);  //接上首字节,发送器件写操作地址+写数据(0xa0)这里写操作时维纶把所要读的数据地址AT24C02_ADDRESS通知读取哪个地址信息
        I2C_ReceiveAck(); //等待完成应答
        I2C_SendByte(WordAddress);//发送要读取内存的地址(WORD ADDRESS)
        I2C_ReceiveAck();       //等待应答完成
         I2C_Start();//在次启动总线
        I2C_SendByte(AT24C02_ADDRESS| 0x01);  //对E2PROM进行读操作(0XA1)E2PROM会自动向主机发回数据,读取一个字节后回应一个应答位,后会继续传送下一个地址的数据0xa1
        I2C_ReceiveAck();       //等待完成
        Data= I2C_ReceiveByte();  //要读出的数据到Data
   I2C_SendAck(1);       //等待完成::如果不想读了,就发送一个非应答位NAK(1),发送结束,停止总线
        I2C_Stop(); //停止总线
        return Data ;//返回值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ms)

{
  uchar k;
while(ms--)
      {
          for(k = 0; k < 120; k++);
       }
}
///////////////////////////////////////////////////////////////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display(uchar a,b,c,d,e)

{
    unsigned char  i,w = 1;//添加闪烁  i, w = 128

/********************************/
        switch(i)//使用多分支选择语句 i=count display 0x代表16进制
        {
                case(0):Ledbuff[7]=Set_Count/1000;break;   //取设定千位字符送缓存
                case(1):Ledbuff[6]=Set_Count/100%10;break; //取设定百位字符送缓冲
                case(2):Ledbuff[5]=Set_Count/10%10;break;   //取设定十位字符送缓冲
                case(3):Ledbuff[4]=Set_Count%10;break;     //取设定个位字符送缓存

                case(4):Ledbuff[3]=Count/1000;break;         //取计数千位字符送缓存
                case(5):Ledbuff[2]=Count/100%10;break;
                case(6):Ledbuff[1]=Count/10%10;break;
                case(7):Ledbuff[0]=Count%10;break;
        }

        P0=0x00;   //消阴:段码全部低电平关闭
          //添加闪烁: 闪烁字符 0,N闪烁位置  Ledbuff[n] = 10;          Ledbuff[ n ] = i  Ledbuff[ n+3 ] 是从第四个字符开始闪烁
         if (flag)   Ledbuff[ n+3 ]  = 245 ;   //共阴字码表取反10 ,共阳=10 因为n是从1开始,所以第一个闪烁的是Ledbuff[4]  ~10=(0000 1010)
        /**********************************/
        P2=~(0x01<<i); //P2位选,左移i位取反
        P0=ledcode[Ledbuff[i]];  //P0字符刷新显示
        delay_ms(1); //显示2MS
        i=++i%8;   //自加1
}

void  Adjust()        //按键设定匝数,用P2.4个位-P2.7(千位)前四位数码管显示void
  {
// **********原程序************************
      if(yiwei_up==0) //移位按键按下
                  {
                   //********这里开启定时中断,进入闪烁计时**************************
                         while(!yiwei_up); //等待移位按键松开
                           {
                            n ++;    if(n>4)   n=1; //移位:左移一位        ,移到千位后,在按返回个位
                           }
                           ET0=1; //开启T0
                          TR0 = 1;      //   启动T0 工作开始 选择的数码管开始闪烁
                    }

        //加减按键检测
        if(Set_Count>=0 && Set_Count<9999)//最大9999yiwei_Count=0; //设定加 jia_up==0
                  {
                     if (jia_up==0)   //增加按键按下
                        {
                         while(!jia_up);//等待加按键松开
                            num1=Set_Count ;
                                {
                                       if (n  ==  1 )        //
                                            {
                                             Set_Count += 1;         //设定+1
                                             }
                                   if ( n  == 2 &&Set_Count<9990)
                                            {
                                                   Set_Count += 10;         //设定+10
                                            }
                                  if ( n  == 3 && Set_Count<9900 )
                                           {
                                                    Set_Count += 100;         //设定+100
                                           }
                                  if ( n  == 4 &&  Set_Count<9000 )
                                          {
                                                  Set_Count += 1000;         //设定+1000
                                          }
                                }
                      }
              if (jian_down==0)   //减少按键按下
                     {
                        while(!jian_down);//等待按键松开
                            num1=Set_Count ;
                                {
                                      if ( n ==1 && Set_Count>1 )        //        移位在个位
                                       {
                                        Set_Count -= 1;         //设定-1
                                        }
                                if ( n  == 2 && Set_Count>9)
                                       {
                                         Set_Count -= 10;         //设定+1
                                       }
                               if (n == 3 && Set_Count>99 )
                                      {
                                              Set_Count -= 100;         //设定-100
                                       }
                             if ( n == 4 && Set_Count>999 )
                                    {
                                           Set_Count -= 1000;         //设定+1
                                    }
                            }
                 }

            if ( num1 != Set_Count )     //   设定值有变化,存入24c
                 {
                              //写入数据
                     AT24C_WriteByte(0,Set_Count%256);
                     delay_ms(5) ; //显示2MS
                     AT24C_WriteByte(1,Set_Count/256);
                    delay_ms(5); //显示2MS
                 }
           }
        if( num2==3)   //设定超时保存后,闪烁几次关闭闪烁
          {ET0=1;TR0 = 0;    num2=0 ;}   //num2++ ;
          num1=Set_Count ;                        //保存完成 将设定值送到设定值变化缓存

}

/**********************************************************
主函数 ET=1 // 是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EA = 1; // 是打开总中断允许
**********************************************************/
void main()
{
        /*****************Y添加闪烁中断初始化**********************/
     TMOD = 0x01;     //是配置定时器0为16位定时模式
    TH0 = 0x3C;      //  设定高位初值
    TL0 = 0xB0;   //  设定低位初值
    EA=1 ;        //开启总中断
  //  IE = 0x82;   //中断允许寄存器0x82=10000010开了总中断 ,相当于EA=1打开总中断 ;ET0=1;打开T0
   /*********************************************************************/
   I2C_init();  //初始化24C02
  //读取低八位从24C-02的0x00读取到Num_L,高八位从0x01读取到Num_H
        Num_L = AT24C_ReadByte(0);
        Num_H  |=AT24C_ReadByte(1)<<8; //左移8位
        Set_Count = Num_H+Num_L;  //高八位加上低八位

while(1)
        {
          Adjust();
        display();
       }
}

//-------------闪烁中断--------------------------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 = 0x3C;  //  设定低位初值
    TL0 = 0xB0;   //  设定高位初值
    n_50ms++;    //  进入中断自加
    n_50ms %= 6;   //10对应1Hz  取余后如果=6
    if(!n_50ms)
    {
       flag = ~flag;
       if ( num1 != Set_Count )  //设定后延时关闭闪烁
          {
           num2++ ;
   //  if( num2==3)
        //    { flag =0;ET0=1;TR0 = 0;    num2=0 ; num1=Set_Count ;}   //num2++ ;
          }
    }
}

楼主:
   设置了一个标志位,可以了
if ( num1 != Set_Count )     //   设定值有变化,存入24c
                 {
                              //写入数据
                     AT24C_WriteByte(0,Set_Count%256);
                     delay_ms(5) ; //显示2MS
                     AT24C_WriteByte(1,Set_Count/256);
                    delay_ms(5); //显示2MS
                    bc_Flag=1;   //保存完成标志
                              num1=Set_Count ;                        //保存完成 将设定值送到设定值变化缓存
                 }
           }
        if( num2==3)   //设定超时保存后,闪烁几次关闭闪烁
          {ET0=1;TR0 = 0;    num2=0 ;   bc_Flag=0;flag=0;}   //num2++ ;
}

//中断内
   if (    bc_Flag==1 )  //设定后延时关闭闪烁
          {
           num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