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STC8G单片机做开关切换的灯效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
大家好,使用STC8G1K08做一个开关切换的灯效果。其中用到两中灯珠:6V的2835白光(6颗全并),WS2812B(5颗全并).1.   当单片机切换到白光当时,白光不亮,单片机IOP54口电压为低 0v。

2.   当单片机切换到2812B时,白光长亮,单片机IOP54口电压为高 5v,单片机IOP33口电压为0v,WS2812B正常工作。
3.   当P55口不接MOS管的时候,单片机切换到白光当时,白光亮,但功率低。
   这现象不是想要的效果,它们应该是分别对应自己的档位亮灭。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2023-08-10):
检查一下端口配置,然后再量一下mos管vgs电压,看看是不是达不到开启电压导致mos管没打开

网友B:
楼主描述的怪象与不当使用密切相关。多个LED不宜简单并联,图中LED没有接限流电阻,这是大忌!驱动多个WS2812B正常是用级联方式,24bit驱动信号控制颜色。

网友C:
所用到的硬件,都读一读它们的规格书,问题答案就全有了。

网友D:
程序都没有贴出来,大家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肯定是你程序逻辑那里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