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集电极或基极加电阻问题

楼主:
请问这个数码管,在三极管的基极或集电极上加电阻的作用分别是什么,为什么加在基极或集电极不都是起到限流作用,有点迷糊,就是E1和DIG1这些位置

网友A(2023-08-10):
就是限流不用想那么复杂

网友B:
很简单:
基极不加电阻,电压直接加在基极上,这是可以的!!!但基极是个二极管特性,这个电压加在上面,会产生多大的电流呢?你要认真、再认真、认认真真地看二极管特性曲线图了。
例如:3.3V加在二极管上(基极),这时电流是多少呢?查特性曲线,看明白了,你也就懂了!!!

同理,集电极也可以不加电阻,这时,当三极管导通时,VCC电压就直接加在负载上,这是当然是可以的!!!
当你的负载是一个发光二极管时,道理就同上了,无需再说明了吧。

网友C:
先了解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可看下书

网友D:
这是大学没毕业的节奏,好好学学模拟电路。

网友E:
你这问题跟电路关系不大,主要是单片机配置问题,比如E1,P1.6如果配置成推挽模式必然烧单片机,如果配置成上拉模式,单片机内不就有限流电阻,这个电路就是对的。

网友F:
你是因为对阻值加加减减都好象没分别是吗?那是因为三极管已处于饱和区, 想看效果你就把阻值调到三极管的CE之间的电压降在2V左右,就能看到限流作用了

网友G:
限流作用,同时更好去设置管子工作状态

网友H:
电阻加在这.....

网友I:
9#S1-S8电阻取1.5K太大了,LED电流=(5-0.3-1.8)V/1.5K=1.93mA,4位数码管是动态扫描,电流取10mA比较合适,S1-S8电阻取270——470欧姆比较合适。

网友J:
不是“基极或集电极上加电阻”,而是“基极和集电极上加电阻”,这两个电阻作用、计算要求是不一样的,基极电阻的要求是使三极管可靠饱和导通,集电极电阻是根据负载工作电流来计算确定的,两个电阻的阻值通常不一样。计算不难,步骤是:先由集电极的负载额定工作电流,这里就是数码管亮起时的电流,手册上有,经验实验都可以,现在的发光管20毫安就很亮了,那么电源电压减去三极管的CE饱和压降(通常0.3V,直接忽略按0V算完全可以)再减去数码管的正向压降(按2V算就行,或试验或发光管的数据手册),电源电压除以这个差值就是集电极的电阻值(其实这就是欧姆定律),然后根据三极管的直流电流放大倍数计算基极电流,即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除以电流放大倍数,然后同样根据欧姆定律、相似的方法就能计算基极电阻值,电源电压换成单片机端口输出高电平时的电压,按5V算就行。由于现在的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也叫放大系数)都很大,基本都好几百,所以基极电阻一般都可以很大,通常都超过10K,集电极电阻一般1K左右及以下。简单来说,在这里就算是:集电极电阻决定了发光管的亮度,基极电阻的作用是保证三极管可靠导通使这个亮度得以可靠实现。

网友J:
11#中【电源电压除以这个差值就是集电极的电阻值(其实这就是欧姆定律)】——这是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我当时反复检查了居然还是没检查出来。。。。。应改为【这个差值除以集电极额定工作电流(这里就是数码管亮起时的电流按20毫安算就行)就是集电极的电阻值(其实这就是欧姆定律)】。

网友K:
补一下电阻的作用及三极管的工作条件

网友L:
就是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