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地和热地能否用隔离变压器分隔开?

楼主(2023-08-10):
冷地和热地能否用隔离变压器分隔开,我这边用的隔离变压器是220V转220V,不太理解,请问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既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

网友B:
是供电系统的缘故。
发电厂发出的电,在传输系统中,直到你家,有一根线与地球的大地是连接的。
在市电的220V系统中,零线与地线之间,通过大地,是弱连接的(接地点不同,而地球是导电的)。
人之所以触碰到火线会触电,是因为人站在大地上,这样就沟成了回路,有电流流过人体。
当你用220:220的变压器隔离后,人再触碰到隔离后的其中的一根线,就不会触电,因为一根线构不成回路。
当然你同时触碰到两根线就例外了。
如果:你将隔离后的任意一根线接地,则另一根就变成火线,同时失去安全隔离的意义了。

网友C:
如果不用变压器隔离,你的“冷地”是变戏法变出来的吗?

网友D:
用上隔离变压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