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单片机AD转换程序调试

楼主(2023-08-10):
想问一下大家,在keil在线调试的过程中,怎么手动把ADC_CONTR寄存器里的ADC_FLAG位置1呢,或者说,怎么模拟一个ad值给它,运行时一直卡在标蓝处不动了

网友A:
实际器件会自动返回1,人为返回1调试没有意义。

网友B:
将本句暂时改成 while(1或0)
调试完成后改回。

网友C:
你应该查查是不是单片机初始化不对?造成一直在等待转换结束,否则ADC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直接注释掉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调试完后改回来。

网友E:
1.在while行打断点
2.在Memory1窗口输入D:0xBC(ADC_CONTR的地址)
3.按运行,会停在while行
4.在0xBC位置的值加0x10
如现在看到89(即0x89) 0x89+0x10 = 0x99

5.在0xBC位置输入99
6.再按运行就会跳出while

楼主:
是不是代码有问题呢,清除标志位是不是不该这么写呢

网友F:
while语句后面没有加“;”,这样就会把下一句当成是while的循环体,刚好下一句是清零,就永远在while这里循环了

网友F:
举个例子:
a=2;
while(a--);
a=1;
a=2;
执行结果:a=2
假如少了个分号
a=2;
while(a--)
a=1;
a=2;
程序就执行不下去了,一直while循环
这样可以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while语句后面没有加“;”,这样就会把下一句当成是while的循环体,刚好下一句是清零,就永远在while这里 ...

对的,是我疏忽了,之前试了别的跳出方式忘了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在while行打断点
2.在Memory1窗口输入D:0xBC(ADC_CONTR的地址)
3.按运行,会停在while行

原来如此,强啊,话说如果在线仿真可以采到ad值吗,还是说一定要实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器件会自动返回1,人为返回1调试没有意义。

只能实际器件吗,在线的可以吗

网友G: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这个分号一定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实际器件吗,在线的可以吗

调试AD转换只能实际器件才有意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能实际器件吗,在线的可以吗

只是学习的话,仿真没问题的,学得差不多再搞实际器件
proteus 8.9是支持STC15器件的,其他仿真软件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