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单片机识别两路信号3HZ左右(同频),怎么样求出相位差?

楼主(2023-08-10):
用stm32f103c8t6 识别两路信号3HZ左右(同频),怎么样求出相位差?用的真双极性AD采样两路信号,不会算它们的相位差。。。求解答!

网友A:
了解一下相锁环的工作原理, 可以是简单的异或就能完成的

网友B:
反正3Hz足够慢,STM32的算力和RAM空间也足够,那就用FFT好了。

网友C:
测量边沿需要硬件电路实现,如果纯软件,我听说过用像FFT这样的算法,ADC采样计算,可以得到基波,谐波,幅度,相位等参数。

网友D:
对于3HZ,测两路边沿时间差。

网友E:
两路上升沿时间差除以周期就是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