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转12VDC,25W功率时压降0.4V左右正常吗?

楼主(2023-08-10):
网上找了个12V电源适配器,由于没有合适电阻,基准电压那里的调节电阻R12用了10K,实际无负载输出12.9V接2A负载时电压12.5V,25W,这个压降正常吗
原理图

变压器规格

电源板原理图

网友A:
具体压降与PCB布线、铜厚、电阻功率等有关,是否正常建议咨询3C认证等部门。

网友B:
我看明纬的12V/25W电源,输出电压范围是±1%。

网友C:
负载调整率3%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有的是限制于EI铁瓷芯的大小, 输出功率有限, (功率输出余量不大), 超过一定输出功率,输出电压会明显下降.

也许是输出电流大,纹波变大, 测量的电压变小.
或以试试输出端, 加大电容容量.

网友E:
如果你在R12↑和R14↓这两个管脚间测出来电压降低0.4V,那绝对不正常,应该是一点儿都不会变。

如果你在负载侧测出带载后电压降低0.4V,那再正常也不过了,你的电线就是电阻这是别人的脚后跟都知道的常识。

网友F:
这个正常,当你用示波器查看电压时,用交流放大一下,你会发生波形是跟随负载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