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3-08-10):
听有人说比如配置IO口模式时,吧P0M1,P0M0放到主循环前面初始化一次可能因为干扰原因写错,所以放到主循环里每次循环都配置一下,51单片机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我们没有放进主循环,都是开始的时候初始化一下

网友B:
51不需要放在主循环

网友C:
初始化都 是放在主循环前进行的 ,如果中途需要修改  ,可以在函数里面改,

网友D:
没有这一说。
只要设置放在使用这个引脚的功能之前就可以了。
例:P11有时要输入(高阻),有时要高电平驱动3个LED点灯(推拉),有时又要低电平点4个LED灯(OC)。假设每个灯=3~4mA。
则:在其相对应的功能使用前,修改一个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E:
没这回事儿,干扰能弄错寄存器,程序早就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