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步升压IC 3v升9V

楼主(2023-08-10):
谢谢大家

网友A:
同步一般只有5V

网友B:
条件不足,看如何定义同步了。
例如:
用一个放大器,将3V放大到9V。是否就同步呢?
放大器有频率限制,超频时可以认为有延迟,马虎一点可以认为同步。
再将3V电池升压到9V,就需要一个转换的时间。认真一点说是有延迟,马虎一点可以认为同步。
没有绝对的同步。

网友C:
可以去嘉立创看看, SX1308这款小封装升压芯片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同步是因为输出电压越来越低,整流/续流二极管的压降在计算效率的时候越来越扎眼,所以用MOSFET替代二极管。你都升压了还要什么同步啊?就是为了增加系统复杂程度,从而提高成本,降低可靠性?

网友E:
同步整流在大电流时才有意义,估计你这种应用都是高压小电流,同步整流没有优势的。SDB628这种就很合适了,输出9V,整流二极管按0.5V算,损耗不过0.5/9=5.5%,则整流效率是94.5%,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