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转速出现问题

楼主(2023-08-10):
当我用一个调频率的连接我的数码管显示板,显示正常,用信号发生器给我的数码管发送频率,显示也正常,但当我连接电机那边时,有时候显示多了几千,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是电机那边发出来的时候有干扰信号吗,导致我显示不正常,还是其它的原因。

网友A:
那肯定是干扰了,最好有个手持示波器测下信号毛刺。

网友B:
过去曾看过一个电机转轮边的传感器,测速度的,输出的脉冲用示波器看,与标准脉冲差图像别实在是太大了,简直不是一家人。

网友C:
STC8/STC32的IO口新增施密特触发器、内部上拉电阻等多种模式,将其打开试试。

网友D:
信号干扰导致的,要处理一下才行

网友E:
信号要滤波、整形。

网友F: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实际情况。

网友G:
数据不对,肯定是有问题的,需要进一步分析,示波器量一下  或者看看是否需要增加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