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工作在什么状态放大倍数是多少

楼主(2023-08-10):
分析OP07工作状态

网友A:
装个免费的LTSpice自己仿真一下吧,你这电路里面太多影响交流频响的电容了,而C13已经证明这是个交流放大器,我会算直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至于输入信号的频谱特性,只有你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无法提供有价值信息。

网友B:
2脚没有到地的一个分压电阻,电路貌似没有直流放大倍数

网友C:
同相放大器,直流放大倍数1倍,交流放大倍数1以上

网友D:
OP07在电源正确的情况下,放大倍数是由芯片内部设计确定,通常万倍以上。

楼主:
3脚电压0.063V 6脚电压0.427V 供电是十5v和-5V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D:
学会查手册。
6脚输出与2、3脚的电位差有关,不能只看3脚电压。另外还要扣除失调、偏置电压。
某OP07手册:开环放大倍数在20万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学会查手册。
6脚输出与2、3脚的电位差有关,不能只看3脚电压。另外还要扣除失调、偏置电压。
某OP07手册 ...

OP07的直流开环增益确实有20万那么多。但是从1Hz开始,就以 -20dB/decade 的速率滚降,楼主明显是交流应用,你提供的放大倍数毫无意义,以后加强运放的交流性能的学习,下次注意。

网友D:
好好回复楼主所问。按你的【-20dB/decade 的速率滚降】,滚出你的放大倍数告诉楼主啊。

楼主:
这是电路板,通过OP07把康铜丝检测的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驱动ICL7107显示,实际是个电流表,具体原理有点搞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好回复楼主所问。按你的【-20dB/decade 的速率滚降】,滚出你的放大倍数告诉楼主啊。

运放闭环以后,开环放大倍数是毫无意义的,连这个都不懂你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E:
电阻没标注没法计算放大倍数。
电路请参考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流测量电路。

网友D:
楼主问的是OP07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你要正面回复楼主的问题。
教教你:
1、闭环不闭环改变不了运放的放大倍数,只要运放工作于放大区,理论上放大倍数即为无穷大,你记住这一点。
2、不要将【运放的放大倍数】与【电路的放大倍数】混为一谈,切记,这是基础。
3、开环放大倍数如果毫无意义,手册还标注它干么?你要仔细想想,不懂的时候,不要轻易说手册上的数据毫无意义。
4、再教你,关于你一知半解的频率特性:你认为运放的放大倍数随频率下降,其实真因不是放大倍数降了,而是因为运放内部的电抗部分,影响了信号的反应速度。怕你理解不了,举个例子:依据输入,运放原本奔向5V输出而去,可是由于输入信号变化太快(频高),输出还未到达5V,输入信号已变低了,结果输出只升到2.5V,这样总体看上去,放大倍数为原先的一半。懂了吧。自然就可以说成:放大倍数随频率下降了。
这些都是运放的精华,本想不教你,怕你走远了。

网友A:
OP07这个运放是Precision Monolithic Incorporate原创的,ADI收购了PMI,所以我以ADI网站上面的OP07 datasheet为标准说明问题。

不存在“开环放大倍数”这个参数,只有一张图来说明开环放大倍数vs频率的关系。开环放大倍数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不同频率下面放大倍数的值更重要。至于不知道频率关系,以为是“20万倍”的常数,那基础知识实在是太差劲了,不值得被我教育。

放大倍数随频率滚降是零极点问题,这是自动控制原理的内容,需要大学文化最起码要懂复变吧?连相位这个概念都没有,只能说输出影响输入的小学生是没有必要教育,怎么教都不可能学会。

楼主:
Hephaestus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