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7光耦哪个牌子质量比较好
关闭

楼主(2023-08-11):
817光耦哪个牌子质量比较好,光耦老牌企业有哪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开关光耦型号推荐一下,只用于开关信号。

PC817本身就是传递开关信号的,在开关电源等场合用于传递模拟信号不是光耦厂家的原意。

网友B:
PC817
一定不是最好的
但肯定是有性价比的,有过大量的使用产品,应该有做的测试,都由别人帮你做了,你只管用就行
只要是正品,基本就是进货就直接量产的
如果不是量产产品用,随便买一个来用就行,不需要纠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低速光耦没啥技术含量,正规厂家的产品性能都比较接近的。

有没有开关光耦型号推荐一下,只用于开关信号。

网友C:
这种低速光耦没啥技术含量,正规厂家的产品性能都比较接近的。

网友D:
即使质量较次的光耦,只要工作电流小也能很长寿命

网友A:
只要是正品质量都好,你的问题应该是如何避免买到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