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红白机

楼主(2023-08-11):
我是一个小白这是我舅舅给的

网友A:
你做出来了吗?

网友B:
这是任天堂游戏机的电路图。

网友B:
40pin:一个CPU,一个图像协处理器。

网友C:
自己做游戏机,超牛的!

网友B:
程序在游戏卡中,不属于单片机,类似于单板机,属6502系列,与最早期的8位机平果2同一个指令系列。

网友D:
主板上CPU程序的工作逻辑是怎么的? 一直感觉很奇怪,卡里能存那么多游戏

网友B:
6502系列的功能,远不如现在的单片机,连51系列都不如。
但它出现的早。
由于它运行速度慢,处理画面就不行了,所以加了个协处理器专门处理画面。
它的寻址范围是64K,扣除接口,系统等占用内存部分,用户大约可以使用48K。
高端游戏的程序量远超64K,如【魂斗罗】,如何处理呢:
1、在游戏卡中增加地址切换开关。例如:每关游戏,切换一下地址,将此关的程序地址,映射到CPU能寻址的48K地址中。
2、图像最占内存,将每关的画面尽能的重复利用,所以在同一关中,背景画面都很类似。而换关后画面差异才较大。
6502不是单片机,它的程序在CPU外面,将它放在游戏卡中,再加上地址切换开关的使用,程序量就可以远超64K了。

网友E(2024-03-08):
引用 网友B:
6502系列的功能,远不如现在的单片机,连51系列都不如。
但它出现的早。
由于它运行速度慢,处理画面就不 ...

话虽这么说,你真拿51单片机做个FC游戏机出来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话虽这么说,你真拿51单片机做个FC游戏机出来看看?

你这是抬杠,现在的电脑还分了CPU+GPU来处理数据和显示呢!你非要CPU又处理数据又处理图像。不过现在用STM32系列的NES游戏机有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