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毒程序,大家看看

楼主(2023-08-11):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调试一个程序,功能:按键向电脑串口助手发数据,电脑也可以发数据给单片机控制led灯。
用的是开发板。  大家可以帮忙看看,单片机还有没有救。
源程序和有毒部分代码都标出来了。
第一次发帖,如有不妥,还望多包涵。

代码有毒的部分,已被屏蔽

代码有毒的部分,已被屏蔽

13、电脑单片机UART通信 - 副本.rar

楼主:
忘记说了:就是烧录了这个程序后,就无法再烧录程序了。单片机相当于报废了

网友A:
有那么严重吗?没听说过单片机中毒

网友B:
试试按住复位键,点下载程序,松开复位键

网友C:
烧录程序是用厂家固化的引导文件,和你的用户程序没任何关系。

网友D:
危言耸听

网友E:
我把你发的程序下载到普中的开发板,普中开发板一切正常,不要紧张慢慢找原因。

网友F:
也可能是连接线质量太差造成,下载程序时波特率默认115200太大了,改成4900就可以了,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改波特率就可以了。

网友G: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要是STC的话使用串口是不影响下载程序的,冷启动过程中是先运行ISP代码的,你的程序这时候还没开始运行,注意别通过串口引脚的电流给单片机供电了就行

网友H:
芯片烧录不进去, 多数情况就是使用不当单片机损坏了. 比如过压, 反向接入电压.ESD打坏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要是STC的话使用串口是不影响下载程序的,冷启动过程中是先运行ISP代码的,你的程 ...

如果是串口一直在发送数据,标志位一直都在,会不会干扰烧录程序,因为程序烧录也是用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把你发的程序下载到普中的开发板,普中开发板一切正常,不要紧张慢慢找原因。

你把我屏蔽的那部分 给释放出来了吗

程序运行的也不怎么正常,断电或复位,会出现按键只能发送一次,或两次的情况,然后就什么也操作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芯片烧录不进去, 多数情况就是使用不当单片机损坏了. 比如过压, 反向接入电压.ESD打坏等原因

但是什么功能都正常的芯片来的,而且是开发板,自己没有连错线,坏的几率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录程序是用厂家固化的引导文件,和你的用户程序没任何关系。

如果是串口被占用了,会不会呢 不是很懂

网友I:
STC在烧录过程中的确可以遇到多种问题,但是要找方法,必要时请求厂家解决。不会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把我屏蔽的那部分 给释放出来了吗

程序运行的也不怎么正常,断电或复位,会出现按键只能发送一 ...

我把你屏蔽的释放出来进行编译,然后下载,正常,再下载还是正常,没有对你的程序进行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要是STC的话使用串口是不影响下载程序的,冷启动过程中是先运行ISP代码的,你的程 ...

用的是stc89c52 系类        普中的开发板,电路的话,是通过CH340控制mos管直接接通USB的5v的。
不知道你说的:串口引脚的电流是什么,但是开发板的TXD/RXD有上拉电阻,上拉到5V,和单片机电源的是同一个5V.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C在烧录过程中的确可以遇到多种问题,但是要找方法,必要时请求厂家解决。不会坏的。

怎么找厂家  是去炼丹炉的官网吗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把你屏蔽的释放出来进行编译,然后下载,正常,再下载还是正常,没有对你的程序进行研究。

那我也不清楚了,我有三块单片机,现在那块还是烧录不了,你用的是普中的开发板吗
试一试功能如何,我感觉自己写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断配置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效果不理想,
有时候重新上电就只能发送一次,就卡住了,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就正常了。
是因为程序跑飞了吗?不是很懂跑飞。

网友J:
电路断电不彻底也会导致下载失败,主要调波特率,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断电不彻底也会导致下载失败,主要调波特率,断电。

我有两套开发板都下载不了  也不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C:
p2p3都接地试试

网友K:
程序一般不会干扰烧录的,我倒碰过电压低的时候按复位键下载不了,但是关电源再打开电源可以烧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也不清楚了,我有三块单片机,现在那块还是烧录不了,你用的是普中的开发板吗
试一试功能如何,我感 ...

我是用普中开发板做的测试,我看到有“单片机毒程序”特意试了试。

网友L: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串口1中断函数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stc89c52 系类        普中的开发板,电路的话,是通过CH340控制mos管直接接通USB的5v的。
不知道 ...

如果你确实用的是普中的开发板和stc89c52,用两根杜邦线把P1.0、P1.1接GND。STC-ISP正确选择芯片型号,硬件选项全默认不做任何修改,用下面修改的程序下载,不出意外成功率100%。
/***************************************
*实现电脑和单片机互相通信
*按K4单片机给电脑发8位数据
*用电脑助手给单片机发数据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定义独立按键K4控制脚
sbit key4=P3^3;

bit busy = 0;

/*******************************************************************************
* 函 数 名       : delay_1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ten_us=1时,大约延时10us
* 输    入       : ten_us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
*函数名   :uart_init()
*函数功能 :uart通信配置初始化
*输入     :baud(给TL1、TH1赋值配置T1定时器的溢出率)
*输出     :无
*********************************/
void uart_init(u8 baud)
{
        //配置溢出率
        TL1 = baud;
        TH1 = baud;//赋值
        TMOD |= 0X20;//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R1 = 1;//打开定时器
        //配置uart串口寄存器
        SCON = 0X50;//串口工作方式1
        PCON = 0X80;//波特率加倍
        EA = 1;//打开总中断
        ES = 1;//打开串口中断
        ET1 = 0;//禁止定时器1中断
        busy = 0;

}

/*******************************
*函数名  :external_interruption_1()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1的初始化
*输入    : 无
*输出    : 无
*******************************/
/*
void external_interruption_1(void)
{
        IT1 = 1; //设为下降沿触发
        EX1 = 1; //打开外部中断1 中断允许位
        EA  = 1; //打开总中断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8 dat = 0;
        u8 count = 0;
        uart_init(0xfa);
//        external_interruption_1();
        while(1)
        {
                if(key4 == 0)
                {
                        delay_10us(1000); //按键消抖
                        if(key4 == 0)
                        {
                                count++;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count;
                                while(!key4);
                        }
                }
        }
}

/*******************************
*函数名  :Int1_Routine()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1中断服务函数
*输入    : 无
*输出    : 无(给电脑发送8位数据)
********************************/
/*
void Int1_Routine(void) interrupt 2
{
        delay_10us(3000); //按键消抖
//        while(key4==0); //如果按键还没放开,就一直留在这
        if(key4 == 0)   // 关掉串口的中断申请后,加这个稳定多了 如果没有这句,那么上面delay_10us()是没用的,
        {
                SBUF = 0XFF;
                while(TI==0)  //等待串口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
        while(key4==0);    //等待按键弹起
        delay_10us(5000); //按键消抖

}*/

/*****************
串口中断
******************/
void for_safe()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P2 = ~SBUF;
        }
}

网友M:
该问题应该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我们从未听说过影响单片机的病毒。

网友N:
应该是勾选了,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才可以下载程序了,我以前刚学单片机的时候也这样过

网友O:
烧录程序是固化代码,理论上你无法修改,自然无法有病毒,如果你发现了,应该可以去官网拿10万块悬赏

网友P:
楼主成功研制出51单片机病毒,可以直接申请图灵奖,诺贝尔奖也行哈

网友Q:
建议串口1的通讯功能切换到通道2或3,然后P3031只作烧录接口用,这样就不会冲突,但你这种现像我用很多都不曾发生过,不过建议你冷启动烧录试试看

网友R:
建议上电延时200ms再执行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