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C3842D换成UC3842BN 为什么充电器出现红灯绿灯同时闪

楼主(2023-08-11):
原来的UTC3842D换成UC3842BN, 其他元件都正常。充电器充一会,就出现红灯绿灯同时闪

网友A:
对开关电源有点熟悉的不会问这问题,反问楼主,为何要把原来的UTC3842D换成UC3842BN?

更换的原因很难启齿吗?

网友B:
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开关电源有点熟悉的不会问这问题,反问楼主,为何要把原来的UTC3842D换成UC3842BN?

更换的原因很难启 ...

芯片坏了,手头有UTC3842D就替换了,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差异

网友C:
那就说明之前的芯片坏了是其他元件损坏或者降级导致的,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更换芯片好了只是个假象。

网友D:
3842属于控制IC,一般不容易损坏的;
损坏,首先看下供电是否正常,保护IC的缓冲电路是否正常,然后震荡是否正常,有没有寄生振荡;
再查下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一般这个控制IC损坏,大部分是供电不干净,或者缓冲电路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说明之前的芯片坏了是其他元件损坏或者降级导致的,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更换芯片好了只是个假象。

其他坏的元件都原型号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2属于控制IC,一般不容易损坏的;
损坏,首先看下供电是否正常,保护IC的缓冲电路是否正常,然后震荡是 ...

可以充电,说明好了,但是充一会,就出现红绿灯闪,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充电,说明好了,但是充一会,就出现红绿灯闪,不知道为什么

看下供电VCC波形

网友F:
对比一下,UTC3842D和UC3842BN规格书,看看驱动部分是不是需要改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