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锂电池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外部没LDO

楼主(2023-08-11):
各位大佬们,想问问有没有那种可以锂电池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外部没LDO,也没有其他稳压源,就是说锂电池有多少电,单片机的正负极就有多少电的单片机推荐,最好是51系列的单片机主控。

网友A:
太多了,STC15W系列的都是低压供电,最低可以2.5V

网友B:
99%的都可以锂电池直接供电

楼主:
芯圣系列的怎么样?

网友C:
现在很多单片机能够从1.9V~5.0V供电运行的,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直接供电不用外部LDO,如果使用ADC可以外加基准或者用ADC内置基准反推电源电压,当然内置基准精度不高,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

网友D:
STC8系列的都是低压供电,最低可以1.9V

网友E: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锂离子电池直接向 MCU 供电,但应用总是需要使用 LDO 来调节电池电压。

网友F:
我估计芯圣系列可以不用LDO,楼主要去查下规格书。
绝大多数低档mcu都能工作于2.5~5.5V,锂电池(2.7~4.2V),可以直接给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