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遇到的问题Target 'ROBOT' uses ARM-Compiler 'V5.06 update 5 (build 528)'

楼主(2023-08-11):
编译时出现如下提示应怎么办?要用什么版本的编译器才可以?怎样获得?
*** Target 'ROBOT' uses ARM-Compiler 'V5.06 update 5 (build 528)' which is not available.
*** Please review the installed ARM Compiler Versions:
   'Manage Project Items - Folders/Extensions' to manage ARM Compiler Versions.
   'Options for Target - Target' to select an ARM Compiler Version for the target.
*** Rebuild aborted.

网友A:
缺少第5版的默认的一个编译器,要再安装一个旧版的ARMCC编译器

网友B:
第一行告诉你什么原因,因为你的IDE没有安装项目需要的'V5.06 update 5 (build 528)'这个版本的编译器。

没有这个编译器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装了MDK八成也能用,只是项目需要的版本太刁钻,下面几行就是告诉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懒到连翻译一下都不愿意的程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