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按键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3-08-11):
各位大佬好,最近在学习32单片机的一些东西,目前在使用野火的指南者开发板,目前遇到个题目,是去检测开发板上的触摸按键的压力值。这个触摸按键应该指的就是指南者的电容按键吧,关于电容按键,我去找了一些有关的视频和博客,我看到的都是去用定时器捕获电容按键的充电的时间来确定这个按键是否按下。而这个题目是来检测他的压力值,我不知道应该去用那个值来代表这个压力值。请各位大佬帮忙解惑。

网友A:
1、电容按键的原理,是依据电容的容量(或)变化来判断是否按下的。
2、影响电容容量的主要因素,是与之接触物体的面积、电场强度。
楼主提出要测压力:
如果提出方未曲解意思的话,猜测如下:
做一个标准的指模(模拟手指下按),找到指模下按压力,与电容容量的变化关系曲线。
如:压力-电容(容量、或AD值、或充放电时间)
不太好理解,如果是硬屏(压力不会引起电容间距变化)。
看不到现场的情况,不了解此电容按键的结构原理,还真不好说。供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容按键的原理,是依据电容的容量(或)变化来判断是否按下的。
2、影响电容容量的主要因素,是与之接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