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规格的紫外消毒盒电气功能上有哪些技术参数?

楼主(2023-08-11):
紫外线消毒灯的技术参数有哪些?需要怎样去设计硬件电路?(今天接到一个任务说是要根据我们的结构做一个便携式的消毒灯用于我们佩戴产品的消毒,消毒灯只是作为一个礼品赠送,只是作为我们产品的一个配件,所以也没有立项)

这个双波紫外线消毒灯,一个灯珠怎么需要两个不同的电压供电,同时用了两个控制电路。单片机控制DC-DC芯片的使能脚D1509的4脚,还有一组是用的三极管+MOS管控制D1509的输出5V

如图是了解到的紫外线消毒方案的电路图

谁做过的 来交流一下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芯片,就查了一下手册,觉得设计不复杂:
1、芯片四个引脚,两个灯珠,正向压降不大。
2、两灯珠发光波段不同,工作电流分别是20mA、120mA。
于是做两路电流源,一路UVC给出0-20mA可调控,一路UVA给出0-120mA可调控,就可以了。
电流源的做法就多了,楼主熟悉哪种,就做哪种。
如果多灯珠串联,要注意:UVA与UVC不要混串,只能同串,因为工作电流不同。
如果多灯珠并联,要注意:UVA与UVC的工作电压不同,最好分别施压,并加均流电阻。

网友B:
最简单省钱的方案就是用稳压管,假如供电12V,选择UVA的电压为3V左右, UVC的电压问5V左右,用一个8.1V的稳压二极管加上一个电阻,通过调节电阻调电流 不超过UVA或者UVC的最小电流即可。这东西不考虑真的杀菌,能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