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不知道哪错了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MB_CRC16'

楼主(2023-08-11):
头文件
#ifndef _modbus_
#define _modbus_

uint16_t MB_CRC16(uint8_t *pucFrame, uint16_t usLen );

#endif
C文件
#include "Modbus_crc16.h"

//变量定义
static code uint8_t auc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
  0x00, 0xC1, 0x81, 0x40
};

static code uint8_t auc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
  0x41, 0x81, 0x80, 0x40
};

/*函数*/
uint16_t MB_CRC16(uint8_t *pucFrame, uint16_t usLen )
{
        uint8_t ucCRCHi = 0xFF;
        uint8_t ucCRCLo = 0xFF;
        uint16_t iIndex;

  while(usLen--)
  {
    iIndex = ucCRCLo ^ *( pucFrame++);
    ucCRCLo = (uint8_t)( ucCRCHi ^ aucCRCHi[iIndex] );
    ucCRCHi = aucCRCLo[iIndex];
  };

  return (uint16_t)( ucCRCHi << 8 | ucCRCLo );
}

编译提示
Modbus_crc16.h(4):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MB_CRC16'不知道哪错??

网友A:
你贴出来的就是Modbus_crc16.h ?
如果是你干嘛 还再包含自己  #include "Modbus_crc16.h"

如果文件不是Modbus_crc16.h, 那问题就不在你贴出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来的就是Modbus_crc16.h ?
如果是你干嘛 还再包含自己  #include "Modbus_crc16.h"

头文件就是Modbus_crc16.h
c文件就是Modbus_crc16.c
单独把c的内容复制到main函数,可以确认没有问题,运行正常。

楼主:
找到问题了,在C文件中引用了其他定义,未包含头文件。

楼主:
在C文件引用了其他文件的定义,包含该头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