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们一个LED灯的8脚IC

楼主(2023-08-12):
一个刚开始研究电路的小萌新,请教各位大佬。

有个单珠3脚LED的IC坏了,按开关输出端没有电输出并且发热。估计是8脚坏了。用的16340的锂电池,普通的3脚LED。是普通的sop8封装,量了量板子,1脚是电源,2脚是增加亮度,3脚是降低亮度。开关是导电胶那种、4 8互通是负极,7是点亮开关,6是LED的3脚,应该是控制吧。5是LED正极。

8脚上没有型号,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有什么同型号可以直接替换的?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针脚定义一样的。

网友A:
希望你遇到仙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你遇到仙家。

哦哦  抱歉不太懂 就是说这样反向推  是找不到的是吗?

网友B:
找一个常见的LED手电控制ic改一下吧,按一下全功率,再按稍大功率,再按小功率,再按闪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