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电脑上软件发出的RS232指令

楼主(2023-08-12):
手上有个CAN参数配置软件,是通过电脑连接DB9,电脑上操作配置相关参数通过DB9发送rs232信号到所需更改配置的板上,再经过板上CPU处理更改CAN的相关参数。
现在想不用这个软件去操作更改,因为每次都要通过电脑去操作比较麻烦。所以想直接做一块板,发送同样的232数据到板子上实现无电脑更改的目的。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读取这个软件发出的指令,且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如何破解通讯协议。

看厂家给出的手册,如果有通讯协议就照着写呗,没有就别想了,你没能力破解。

楼主:
居然没有一个回复

楼主:
用虚拟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不确定对不对,刚刚从电脑端的DB9将RXTX与GND引了出来接到另外一个串口上,讲道理,我通过软件发送数据时,我另外一个串口也能接收到同样的数据,但是串口调试助手上接收到的全都是FF。更改不同的参数也只是FF的位置不一样(上面3个下面4个或者上面2个下面5个这样)但是接收到的数据都是FF。
猜测:软件有自己的协议?或者是加密了?

楼主:
有无大佬给个思路,或者有相关的源码?软件名字叫:canconfig

网友B:
这应该是需要在 RS232 和 CAN 总线这两种协议之间进行转换的情况。

网友C:
工具, 逻辑分析仪,  便宜的几十元(X宝) , 贵的就是数字示波器带逻辑分析.

可能查看波物率, 来往数据. 细节要你自己来.

网友D:
方案1:读通这个CAN件的手册。
方案2:挂一个示波器于串口RX,TX线上,截取并记录下你所需要的所以通讯数据。再用单片机按此协议,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需要在 RS232 和 CAN 总线这两种协议之间进行转换的情况。

这个软件只发232数据,转换是后面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案1:读通这个CAN件的手册。
方案2:挂一个示波器于串口RX,TX线上,截取并记录下你所需要的所以通讯数 ...

没有手册  不过我已经找到方法了

楼主:
已经解决啦。
理论上我那个方法是可行的:并一个串口到板子上,软件配置板子的时候,同时也会发送同样的数据到我的串口,我再用串口助手去监控他发出来的指令。不过这个方法较为麻烦——需要一步一步去试软件的波特率及他的校验方式以及停止位等等,不然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而且不知道哪个是对,需要再多花时间去调试。
我用的方法是USB抓包软件(bus hound),第一次了解这个玩意,发现真的强,只要是USB的数据他都能实时的抓到,于是我主需要发指令就可以直接抓到软件发出来的数据,并且数据准确性非常高,自己再通过串口自己去测试两遍就能验证了。

楼主:
大家有想要这个软件的,我再把他发出来吧。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如何破解通讯协议。

看厂家给出的手册,如果有通讯协议就照着写呗,没有就别想了,你没能力破 ...

没有协议,只是发的串口数据而已。目前已解决

网友E:
网上找到的。

/*
* canutils/canconfig.c

*/

#include <errn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limit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libsocketcan.h>

#ifndef MIN
#define MIN(a, b) ((a) < (b) ? (a) : (b))
#endif

const char *can_states[CAN_STATE_MAX] = {
        "ERROR-ACTIVE",
        "ERROR-WARNING",
        "ERROR-PASSIVE",
        "BUS-OFF",
        "STOPPED",
        "SLEEPING"
};

const char *config_keywords[] = {
                "baudrate", "bitrate", "bittiming", "ctrlmode", "restart",
                "start", "stop", "restart-ms", "state", "clockfreq",
                "bittiming-const", "berr-counter"};

/* this is shamelessly stolen from iproute and slightly modified */
#define NEXT_ARG() \
        do { \
                argv++; \
                if (--argc < 0) { \
                        fprintf(stderr, "missing parameter for %s\n", *argv); \
                        exit(EXIT_FAILURE);\
                }\
        } while(0)

static inline int find_str(const char** haystack, unsigned int stack_size,
                const char* needle)
{
        int i, found = 0;

        for (i = 0; i < stack_size; i++) {
                if (!strcmp(needle, haystack[i])) {
                        found = 1;
                        break;
                }
        }

        return found;
}

static void help(void)
{
        fprintf(stderr, "usage:\n\t"
                "canconfig <dev> bitrate { BR } [sample-point { SP }]\n\t\t"
                "BR := <bitrate in Hz>\n\t\t"
                "SP := <sample-point {0...0.999}> (optional)\n\t"
                "canconfig <dev> bittiming [ VALs ]\n\t\t"
                "VALs := <tq | prop-seg | phase-seg1 | phase-seg2 | sjw>\n\t\t"
                "tq <time quantum in ns>\n\t\t"
                "prop-seg <no. in tq>\n\t\t"
                "phase-seg1 <no. in tq>\n\t\t"
                "phase-seg2 <no. in tq\n\t\t"
                "sjw <no. in tq> (optional)\n\t"
                "canconfig <dev> restart-ms { RESTART-MS }\n\t\t"
                "RESTART-MS := <autorestart interval in ms>\n\t"
                "canconfig <dev> ctrlmode { CTRLMODE }\n\t\t"
                "CTRLMODE := <[loopback | listen-only | triple-sampling | berr-reporting] [on|off]>\n\t"
                "canconfig <dev> {ACTION}\n\t\t"
                "ACTION := <[start|stop|restart]>\n\t"
                "canconfig <dev> clockfreq\n\t"
                "canconfig <dev> bittiming-constants\n\t"
                "canconfig <dev> berr-counter\n"
                );

        exit(EXIT_FAILURE);
}

static void do_show_bitrate(const char *name)
{
        struct can_bittiming bt;

        if (can_get_bittiming(name, &bt)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get bitrate\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fprintf(stdout,
                        "%s bitrate: %u, sample-point: %0.3f\n",
                        name, bt.bitrate,
                        (float)((float)bt.sample_point / 1000));
}

static void do_set_bitrate(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__u32 bitrate = 0;
        __u32 sample_point = 0;
        int err;

        while (argc > 0) {
                if (!strcmp(*argv, "bitrate")) {
                        NEXT_ARG();
                        bitrate =  (__u32)strtoul(*argv, NULL, 0);
                } else if (!strcmp(*argv, "sample-point")) {
                        NEXT_ARG();
                        sample_point = (__u32)(strtod(*argv, NULL) * 1000);
                }
                argc--, argv++;
        }

        if (sample_point)
                err = can_set_bitrate_samplepoint(name, bitrate, sample_point);
        else
                err = can_set_bitrate(name, bitrate);

        if (err < 0) {
                fprintf(stderr, "failed to set bitrate of %s to %u\n",
                        name, bitrate);
                exit(EXIT_FAILURE);
        }
}

static void cmd_bitrate(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int show_only = 1;

        if (argc > 0)
                show_only = find_str(config_keywords,
                                sizeof(config_keywords) / sizeof(char*),
                                argv[1]);

        if (! show_only)
                do_set_bitrate(argc, argv, name);

        do_show_bitrate(name);
}

static void do_set_bittiming(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struct can_bittiming bt;
        int bt_par_count = 0;

        memset(&bt, 0, sizeof(bt));

        while (argc > 0) {
                if (!strcmp(*argv, "tq")) {
                        NEXT_ARG();
                        bt.tq = (__u32)strtoul(*argv, NULL, 0);
                        bt_par_count++;
                        continue;
                }
                if (!strcmp(*argv, "prop-seg")) {
                        NEXT_ARG();
                        bt.prop_seg = (__u32)strtoul(*argv, NULL, 0);
                        bt_par_count++;
                        continue;
                }
                if (!strcmp(*argv, "phase-seg1")) {
                        NEXT_ARG();
                        bt.phase_seg1 = (__u32)strtoul(*argv, NULL, 0);
                        bt_par_count++;
                        continue;
                }
                if (!strcmp(*argv, "phase-seg2")) {
                        NEXT_ARG();
                        bt.phase_seg2 =
                                (__u32)strtoul(*argv, NULL, 0);
                        bt_par_count++;
                        continue;
                }
                if (!strcmp(*argv, "sjw")) {
                        NEXT_ARG();
                        bt.sjw =
                                (__u32)strtoul(*argv, NULL, 0);
                        continue;
                }
                argc--, argv++;
        }
        /* kernel will take a default sjw value if it's zero. all other
         * parameters have to be set */
        if (bt_par_count < 4) {
                fprintf(stderr, "%s: missing bittiming parameters, "
                                "try help to figure out the correct format\n",
                                name);
                exit(1);
        }
        if (can_set_bittiming(name, &bt) < 0) {
                fprintf(stderr, "%s: unable to set bittiming\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

static void do_show_bittiming(const char *name)
{
        struct can_bittiming bt;

        if (can_get_bittiming(name, &bt)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get bittiming\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fprintf(stdout, "%s bittiming:\n\t"
                        "tq: %u, prop-seq: %u phase-seq1: %u phase-seq2: %u "
                        "sjw: %u, brp: %u\n",
                        name, bt.tq, bt.prop_seg, bt.phase_seg1, bt.phase_seg2,
                        bt.sjw, bt.brp);
}

static void cmd_bittiming(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int show_only = 1;

        if (argc > 0)
                show_only = find_str(config_keywords,
                                sizeof(config_keywords) / sizeof(char*),
                                argv[1]);

        if (! show_only)
                do_set_bittiming(argc, argv, name);

        do_show_bittiming(name);
        do_show_bitrate(name);
}

static void do_show_bittiming_const(const char *name)
{
        struct can_bittiming_const btc;

        if (can_get_bittiming_const(name, &btc)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get bittiming_const\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fprintf(stdout, "%s bittiming-constants: name %s,\n\t"
                        "tseg1-min: %u, tseg1-max: %u, "
                        "tseg2-min: %u, tseg2-max: %u,\n\t"
                        "sjw-max %u, brp-min: %u, brp-max: %u, brp-inc: %u,\n",
                        name, btc.name, btc.tseg1_min, btc.tseg1_max,
                        btc.tseg2_min, btc.tseg2_max, btc.sjw_max,
                        btc.brp_min, btc.brp_max, btc.brp_inc);
}

static void cmd_bittiming_const(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do_show_bittiming_const(name);
}

static void do_show_state(const char *name)
{
        int state;

        if (can_get_state(name, &state)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get state \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if (state >= 0 && state < CAN_STATE_MAX)
                fprintf(stdout, "%s state: %s\n", name, can_states[state]);
        else
                fprintf(stderr, "%s: unknown state\n", name);
}

static void cmd_state(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do_show_state(name);
}

static void do_show_clockfreq(const char *name)
{
        struct can_clock clock;

        memset(&clock, 0, sizeof(struct can_clock));
        if (can_get_clock(name, &clock)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get clock parameters\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fprintf(stdout, "%s clock freq: %u\n", name, clock.freq);
}

static void cmd_clockfreq(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do_show_clockfreq(name);
}

static void do_restart(const char *name)
{
        if (can_do_restart(name)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restart\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
                fprintf(stdout, "%s restarted\n", name);
        }
}

static void cmd_restart(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do_restart(name);
}

static void do_start(const char *name)
{
        if (can_do_start(name)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start\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
                do_show_state(name);
        }
}

static void cmd_start(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do_start(name);
}

static void do_stop(const char *name)
{
        if (can_do_stop(name)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stop\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
                do_show_state(name);
        }
}

static void cmd_stop(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do_stop(name);
}

static inline void print_ctrlmode(__u32 cm_flags)
{
        fprintf(stdout,
                "loopback[%s], listen-only[%s], tripple-sampling[%s],"
                "one-shot[%s], berr-reporting[%s]\n",
                (cm_flags & CAN_CTRLMODE_LOOPBACK) ? "ON" : "OFF",
                (cm_flags & CAN_CTRLMODE_LISTENONLY) ? "ON" : "OFF",
                (cm_flags & CAN_CTRLMODE_3_SAMPLES) ? "ON" : "OFF",
                (cm_flags & CAN_CTRLMODE_ONE_SHOT) ? "ON" : "OFF",
                (cm_flags & CAN_CTRLMODE_BERR_REPORTING) ? "ON" : "OFF");
}

static void do_show_ctrlmode(const char *name)
{
        struct can_ctrlmode cm;

        if (can_get_ctrlmode(name, &cm)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get controlmode\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
                fprintf(stdout, "%s ctrlmode: ", name);
                print_ctrlmode(cm.flags);
        }
}

/* this is shamelessly stolen from iproute and slightly modified */
static inline void set_ctrlmode(char* name, char *arg,
                         struct can_ctrlmode *cm, __u32 flags)
{
        if (strcmp(arg, "on") == 0) {
                cm->flags |= flags;
        } else if (strcmp(arg, "off") != 0) {
                fprintf(stderr,
                        "Error: argument of \"%s\" must be \"on\" or \"off\" %s\n",
                        name, arg);
                exit(EXIT_FAILURE);
        }
        cm->mask |= flags;
}

static void do_set_ctrlmode(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struct can_ctrlmode cm;

        memset(&cm, 0, sizeof(cm));

        while (argc > 0) {
                if (!strcmp(*argv, "loopback")) {
                        NEXT_ARG();
                        set_ctrlmode("loopback", *argv, &cm,
                                     CAN_CTRLMODE_LOOPBACK);
                } else if (!strcmp(*argv, "listen-only")) {
                        NEXT_ARG();
                        set_ctrlmode("listen-only", *argv, &cm,
                                     CAN_CTRLMODE_LISTENONLY);
                } else if (!strcmp(*argv, "triple-sampling")) {
                        NEXT_ARG();
                        set_ctrlmode("triple-sampling", *argv, &cm,
                                     CAN_CTRLMODE_3_SAMPLES);
                } else if (!strcmp(*argv, "one-shot")) {
                        NEXT_ARG();
                        set_ctrlmode("one-shot", *argv, &cm,
                                     CAN_CTRLMODE_ONE_SHOT);
                } else if (!strcmp(*argv, "berr-reporting")) {
                        NEXT_ARG();
                        set_ctrlmode("berr-reporting", *argv, &cm,
                                     CAN_CTRLMODE_BERR_REPORTING);
                }

                argc--, argv++;
        }

        if (can_set_ctrlmode(name, &cm)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set ctrlmode\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

static void cmd_ctrlmode(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int show_only = 1;

        if (argc > 0)
                show_only = find_str(config_keywords,
                                sizeof(config_keywords) / sizeof(char*),
                                argv[1]);

        if (! show_only)
                do_set_ctrlmode(argc, argv, name);

        do_show_ctrlmode(name);
}

static void do_show_restart_ms(const char *name)
{
        __u32 restart_ms;

        if (can_get_restart_ms(name, &restart_ms)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get restart_ms\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else
                fprintf(stdout,
                        "%s restart-ms: %u\n", name, restart_ms);
}

static void do_set_restart_ms(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if (can_set_restart_ms(name,
                                (__u32)strtoul(argv[1], NULL, 10)) < 0) {
                fprintf(stderr, "failed to set restart_ms of %s to %lu\n",
                               name, strtoul(argv[1], NULL, 10));
                exit(EXIT_FAILURE);
        }
}

static void cmd_restart_ms(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int show_only = 1;

        if (argc > 0)
                show_only = find_str(config_keywords,
                                sizeof(config_keywords) / sizeof(char*),
                                argv[1]);

        if (! show_only)
                do_set_restart_ms(argc, argv, name);

        do_show_restart_ms(name);
}

static void do_show_berr_counter(const char *name)
{
        struct can_berr_counter bc;
        struct can_ctrlmode cm;

        if (can_get_ctrlmode(name, &cm)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get controlmode\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if (cm.flags & CAN_CTRLMODE_BERR_REPORTING) {
                memset(&bc, 0, sizeof(struct can_berr_counter));

                if (can_get_berr_counter(name, &bc) < 0) {
                        fprintf(stderr, "%s: failed to get berr counters\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fprintf(stdout, "%s txerr: %u rxerr: %u\n",
                                name, bc.txerr, bc.rxerr);
        }
}

static void cmd_berr_counter(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do_show_berr_counter(name);
}

static void cmd_baudrate(int argc, char *argv[], const char *name)
{
        fprintf(stderr, "%s: baudrate is deprecated, pleae use bitrate\n",
                name);

        exit(EXIT_FAILURE);
}

static void cmd_show_interface(const char *name)
{
        do_show_bitrate(name);
        do_show_bittiming(name);
        do_show_state(name);
        do_show_restart_ms(name);
        do_show_ctrlmode(name);
        do_show_clockfreq(name);
        do_show_bittiming_const(name);
        do_show_berr_counter(name);

        exit(EXIT_SUCCESS);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onst char* name = argv[1];

        if ((argc < 2) || !strcmp(argv[1], "--help"))
                help();

        if (!strcmp(argv[1], "--version")) {
                printf("Version: %s\n", VERSION);
                exit(EXIT_SUCCESS);
        }

        if (argc < 3)
                cmd_show_interface(name);

        while (argc-- > 0) {
                if (!strcmp(argv[0], "baudrate"))
                        cmd_baudrate(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bitrate"))
                        cmd_bitrate(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bittiming"))
                        cmd_bittiming(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ctrlmode"))
                        cmd_ctrlmode(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restart"))
                        cmd_restart(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start"))
                        cmd_start(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stop"))
                        cmd_stop(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restart-ms"))
                        cmd_restart_ms(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state"))
                        cmd_state(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clockfreq"))
                        cmd_clockfreq(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bittiming-constants"))
                        cmd_bittiming_const(argc, argv, name);
                if (!strcmp(argv[0], "berr-counter"))
                        cmd_berr_counter(argc, argv, name);
                argv++;
        }

        exit(EXIT_SUCCESS);
}

【数据手册】CAN测试软件与接口函数数据手册 V3.12

【专家推荐】CANopen轻松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