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蜂鸣器报警阈值怎么改

楼主(2023-08-12):
原来是低于50欧蜂鸣器响,想改成100欧,怎么改。

网友A:
请联系万用表的制造商确定是否可以修改,这里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万用表一般用的是如上图所示的蜂鸣器电路,这个电路省略了电压比较器,利用数字万用表的模数转换器ICL7129来检测被测电阻Rx的大小。 上图电路中,在Rx大于200Ω时,ICL7129的输入电压大于200mV,其CONT端输出为低电平,由CMOS门电路CD4011构成的压控振荡器不工作,蜂鸣器无声。当Rx小于200Ω时,ICL7129的CONT端变为高电平,CD4011构成的压控振荡器起振,压电陶瓷片发出蜂鸣声。

网友C:
方案1:两只串联。
方案2:用一个【1.414:1】的变压器匹配一下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