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金属氧化膜 和绕线电阻如何区分

楼主(2023-08-12):
MO金属氧化膜 和绕线电阻都是绿色,如何区分,他们的应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不需要区分。

网友B:
无说明书的情况下,用刀片刮除表面漆层,可以看出。
绕线电阻相对体积较大,电感量稍大。
对于应用而言,同样对待即可,除非高频环境。
如果必须区分,你应该研读两者的规格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说明书的情况下,用刀片刮除表嫫岵悖梢钥闯觥�
绕线电阻相对体积较大,电感量稍大。
对于应用而言, ...

金属膜电阻一样要刻槽来控制阻值,与线绕电阻的分布电感没有差异,不要凭空想象。

网友B:
又不懂了吧:
金属膜电阻刻槽后,总长度也不长,电感量小。
而线绕电阻长度就比较长了,为了减少它的电感量,采用中心对拆并绕。
总是要我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不懂了吧:
金属膜电阻刻槽后,总长度也不长,电感量小。
而线绕电阻长度就比较长了,为了减少它的电感 ...

没有数据支撑的拍脑袋乱说有人相信吗?

网友C:
MO金属氧化膜 和绕线电阻 根据型号可以区分。

网友B:
数据就不告诉你了,自己也应该花点时间,这样记得牢,不能事事要我说与你听,至少拆一个看看。
能拍脑袋乱说出如此的道理,也不错了。其实你也拍了,估计没拍对地方。
你不信就对了,这样才能引发你对此专研一下。祝你学习进步!

网友C:
绕线电阻:
用于电源电路中的分压电阻、泄放电阻等低频场合,不能用于3M以上的高频电路。

金属氧化膜电阻:
可用于要求精度较高,温度稳定性好的电路中,或电路要求较严格的场合,如运放输入端匹配电阻及温度较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