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电筒改造 长按短按 低电量提示 省电模式(掉电模式)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一个旧电筒小电瓶那种已耗损  买了2节18650电池和充电模块 主控单片机stc8g1k08a 7135LED恒流ic
短按开关电筒 长按开台灯 ADC电压检测 当电池低于3v时闪烁蓝灯提示电量低 低于2.8v时将强行关灯
电筒和台灯都关闭下 1分钟后进入省电模式(掉电模式)
充电模块自带电池保护板 电压低于2.5v保护关闭输出

程序在压缩包里了:

网友A(2023-08-13):
2个三极管不要直接io推动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个三极管不要直接io推动也可以

io口那来的330mA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个三极管不要直接io推动也可以

从新查了一下7135资料 试了确实可以 是我把vcc错误的认为是主供电引脚了 感谢!

网友C(2025-10-30):
时钟不错有帖子吗?

网友D:
铅酸电池充电LED手电筒,电池损坏的很常见,扔了可惜,闲来无事瞎鼓捣。如果改成现在很常见18650锂电池是个不错的选择。原来电容降压式的充电电路缺点很多。能不能废物利用搞一个简单的18650充电电路(手电筒也是短时负载,对电池容量不必苛求,18650电池也是废物利用)?能不能利用常见的5V输出的电源适配器微调降低一下输出电压到4.1到4.2V?做18650的充电电源?或其他电压输出的适配器调一下817光耦降低输出电压做18650电池的充电器?欢迎有此兴趣的朋友讨论。(初学,水平不高。高端大师请勿见怪,不看为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充电LED手电筒,电池损坏的很常见,扔了可惜,闲来无事瞎鼓捣。如果改成现在很常见18650锂电池是个 ...

锂电池须要恒流充电 不建议直接充 锂电池充电保护板不值钱 防过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钟不错有帖子吗?

有 搜 全新STC12C5A60S2单片机+LCD19264大屏万年历农历生肖节气节日显示+闹钟+温湿度+台灯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