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如何烧断熔丝位

楼主(2023-08-13):
看到资料说有配置位,可以设置禁止读,也有说物理方法高压烧断熔丝,但是不都太详细。各位大佬,禁止读出单片机程序和烧断熔丝是一回事吗?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OTP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OTP芯片。

PIC16F877  FLASH单片机

网友B:
应以芯片手册上的说明为准。
【禁止读出】和【烧断熔丝】:
【禁止读出】是目的,方法很多。
【烧断熔丝】是【禁止读出】的方案之一。当然这不是由用户选择的,而是芯片制造商赋予芯片的特性。
【烧断熔丝】的方案相对容易被解密。

网友C:
你说的是配置字的CP位吧?这个只需要烧录前配置好,烧录的时候是连同配置字一起烧写好的。
PS:PIC官方的烧录工具是会读烧录文档(HEX)里边记录的配置字(在源代码里__CONFIG(0x)来选择配置字);而第三方烧录器大部分是要自己手动选择配置字选项。

网友D:
你是不是想保护自己的程序不被别人偷去了?
没必要的
在同一年代的产品中PIC16F877是最早被破解的单片机之一,早期工控中有很多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所以,破解的人也多
只要不是那种几万行代码的大程序,单片机程序都不需要保护,没那个必要,现在的方案公司要的钱要比你去破解的便宜多了
小程序基本就是买他的芯片就行了,代码的钱都不收的
还是把更多的心思花在编程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