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天的长时间单片机定时如何实现?

楼主(2023-08-13):
请教各位大神,现在做一个小东西,平时处在休眠模式,需要每2天(48小时)运行一次,结束后继续休眠。
现在想到的办法是使用RTC(DS3231SN)来唤醒单片机。
STC单片机的掉电唤醒定时器时间太短,需要多次累加。
在此发帖是想请教一下大伙,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要尽可能的低功耗

网友A:
可以试下用DS3231的日历闹钟来唤醒单片机。

网友B:
用SD3078试试

网友C:
用有源晶振和74HC393或CD4020,输出触发外部中断唤醒掉电模式。

网友D:
以前有人做过是用来控制定位GPS,二天工作几秒发射定位信号。这样GPS检测仪是检测不到信号的。

网友E:
没有其它方法了,用时钟芯片有优势。1.耗电低 2.时间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最早想到的办法也是用RTC,但是被老板否决了,原因是成本太高。。。
最后选择的方案就是使用STC的掉电唤醒定时器,16秒唤醒一次,然后累加计数,48小时正好需要累加10800次。
这是目前为止成本最低的方案,功耗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定时误差没有过高的要求,STC自带的定时器误差也能接受。
此贴未结,如果有更好的方案,欢迎继续留言讨论。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最早想到的办法也是用RTC,但是被老板否决了,原因是成本太高。。。
最后选择 ...

那么为什么不试试带RTC的单片机呢?RTC由电池供电可以工作好几年,不跟单片机其他部分抢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为什么不试试带RTC的单片机呢?RTC由电池供电可以工作好几年,不跟单片机其他部分抢功耗。

麻烦提供一个型号~

网友G:
首先,你先确定,对时间的精度要求高不高
单片机的唤醒是不一定准确的
如果是产品,那就得考虑量产,一块钱的单片机怎么舍得用呢?
三毛钱的九齐单片机加一个一块钱的RX8025T,总成本一块三
但如果量不大,那前期的开发成本就没法平摊下来了

网友H:
单片机自带定时模块的,计数累加几乎可以定时几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