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D单片机触摸功能是否会影响ADC数据采集

楼主(2023-08-13):
FMD的ft62e133,在没有加入触摸工程时,ADC数据采集正常,加入触摸工程后,采集的值严重偏小。另外,在没有加入触摸时,EEPROM也很正常,在下载程序时,就会擦除相应的内存,加入触摸功能后,EEPROM第一次上电,不会擦除相应的内存,要第二次上电后才可以。

网友A:
此为表象,不是实质。多为时序安排不当。

网友B:
它的触摸模块会用到LVD,Timer,所以不会影响EEPROM和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