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灯引起电源不稳有什么好方法处理电池AD检测吗?

楼主:
用锂电池作为电源,当功能在闪灯状态下,电源电压在3.8到4.1V(充满电状态)之间跳动,这样引起电源AD检测不稳定,同时电量指示灯也在跳动。AD采样加隔离二极管收效也不大,请问一下在硬件或软件有好方法处理吗?先谢谢了!

网友A(2023-08-14):
电源端接超级电容

网友B:
PA0 加0.1uf电容试试,程序上平均一下多次采样结果

网友C:
1.调整布线
2.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D:
你这个功率LED没有加限流电阻吗?还是说在LED灯板上有限流电阻了?如果没有限流,这个电路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电路,闪灯能把电池电压从4.2拉到3.8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至于测量ADC,这倒是简单,就是只在开灯的时候进行ADC就可以了,而不是一直进行ADC
开灯的时间足够你进行很多次ADC并处理了
像这种LED电路,没什么好处理,直接把ADC结果进行平均值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E:
C7换成1000uf看看。

网友F:
加电解电容1000uf以上,空间允许情况下大一点电容

网友G:
既然是AD检测,那就是单片机咯,那么在不闪灯的时候进行AD转换,闪灯的时候放弃数据不就行了吗?

网友H:
如果要求实时性不是很高的话,单片机AD脚加一个电容

网友I:
最简单就是AD多次采样取平均。

网友J:
电池到AD口电容那里加个二极管隔离一下

网友K:
加个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AD检测,那就是单片机咯,那么在不闪灯的时候进行AD转换,闪灯的时候放弃数据不就行了吗?

这个方法可行!
另外硬件上也要想想办法,加粗电源线路;
LED功率有多大,可以在电源端串个小阻值的电阻;
或者更换C数大的电池,降低电压波动。

网友M:
测下闪灯多大电流,换更高倍率的电池,或者更大容量的电池。要么就是8楼说的,闪灯不开AD

网友N:
加大滤波电容  换电池

网友O:
电源供电得好好计算一下,闪灯正常是不会把电压拉下来的

网友P:
应该解决电源问题,用稳压IC稳定电源,这种单片机的参考电压就是电源,电源不稳定,AD值也就不稳定。

网友Q:
就是加了D1才导致电压不稳定吧,D1后面电流变化引起二极管压降变化,取样直接电池,漏波电容加大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R:
ADC采样用滤波法,适当延长采样间隔,ADC输入口靠MCU处并个104电容

网友S:
在闪灯关闭的时候测量ADC,这很容易实现

网友T:
闪灯电源不稳说明供电不足,看看电池内阻多大,LED加大限流

网友U:
锂电池供电,一般锂电池几十毫欧内阻,你只是LED,电压3.8v 4.1v是指的电池两端电压还是IC两端电压;
若是实验,可买个超级电容放在IC两端;
是不是电线细了线阻大,可更换内阻小的紫铜线;
电池内阻大,就换个电池试试;
若是不嫌麻烦,可以价格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