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模拟地和电源地?

楼主(2023-08-14):
求助各位大佬,什么是模拟地和电源地,整块电路中明明只有一个电源,比如5V,怎么从这个电源分出来两个地?使用隔离电源吗给模拟器件单独供电吗

网友A:
可以跨接电阻区分,也可以设置一个虚地,单电源的也可以直接不用区分

网友B:
电路图上是指的同一个电位参考点(常见为电源负极),理论上不同地方的“地”具有相同电位。

但实际应用中,由于导线、PCB走线等具有阻抗(容抗、感抗),因此会造成一条走线的不同点的实际电位不同,造成相互干扰。因此,根据不同功能,区分不同的“地”,减少互相影响。也就是类似平时所说的“一点接地”。

网友C:
在画电路板的过程中,所有模拟电路有一个地,这个地叫模拟地,电源通常把负极作为地,为了防止干扰,模拟器件的地不能乱接,通常要求先把模拟器件的地连在一起再和电源地相连,这叫单点接地。

网友D:
对于单电源电路,地就是负极
对于对称双电源,地就是中点
模拟电路的地就叫模拟地
数字电路的地就是数字地
隔离与否,要取决你电路的噪声的要求和电路中是否有高要求的取样,比如电流,电压采样,运放放大之类的
隔离并不是物理上分开,这里的隔离一般指的是干扰上的"隔离"
只要PCB布线布好了,就达到隔离的效果了
这方面的知识,请参考百度上的星型接地
但更多的是一个经验活,你做得多了,自然就能理解这里头技术了

网友E:
从楼主的描述看,模拟电路用地单独区分出来,数字电路用的地叫电源地,两个地一点连接。